[硬件] h55平台还能用吗

楼主(2022-02-01):
笔记本第一代i3 370 装什么系统好,运行cad哪里有绿化版可以下载

网友:
WIN7最好,要找那些合并了最新补丁的系统。

网友:
我现在办公室就是联想的H55平台,装的X3450,跑个WIIN7 64位还是妥妥的

网友A:
换个SSD,装个WIN7还能用用。

网友:
H55完全没问题,系统随便,WIN10都行,H55不弱的

网友:
办公看电影上论坛还是可以的 安装win7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SSD,装个WIN7还能用用。

换120ssd,几年没用过了宏碁4738g

网友B:
h55的笔记本办公看电影小游戏还可以,CAD就只能装老版本的2014以上还是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55的笔记本办公看电影小游戏还可以,CAD就只能装老版本的2014以上还是有点慢 ...

装32为系统开cad妥妥的,就是两条2g内存识别不多

网友:
肯定能用,就看自己心里嫌不嫌弃。

网友:
手头还有台y460,就是h55.升级到8g,加装了一个msata120固态,装的win10,速度刚刚的。

网友:
我觉得装win7就行,最主要的是加内存,换固态,内存至少要8g。系统能用精简版就用精简版,怕不稳定用原版的。装个杀软定期查查就行了,平常不要运行杀软,裸奔就行。360安全卫士极速版现在有个性能模式,感觉在这个模式下,比火绒占用资源小,你可以试试。

网友:
固态硬盘+8G内存+Windows10,并不觉得慢。

网友:
看软件了,毕竟1代core i 缺指令集
然后就是胶水内存控制器,最大8G还是DDR3 1066,这个鸡肋
核显已经几乎没驱动

升级倒是便宜,双核升级到i5 580m/i7 620m已经算顶配了,日用凑合吧。

我在用i7 640m堆代码,日常用用还行,但只能做简单文本编辑,内录、打压缩包明显扛不住
还有一点:这个时代的屏幕普遍没到1080,并非全色域高亮屏,会比较难受

网友(2022-03-08):
屏幕不好就不要留了,或者做下载机、后台机

网友:
你要求很低的话还是能用的

网友:
H55用着没问题,办公室的H55+i3-530+4G DDR2+win7-64还在服役,运行autocad2007+天正建筑7

网友:
H55+I5 +8G非常顺畅

网友:
肯定能用,就是慢点,升级升级内存,换个固态应该还很不错的

网友:
当个影音机或者码字还是可以的 其它的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