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什么都要修,网线都要修!事实证明,距离短,再辣鸡都能跑千兆

楼主(2022-02-01):
如题,断的太巧了,第三根,所以网络就不通了

网友A:
重新压接一个水晶头更省事啊

网友:
这估计是过年回老家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网友:
还是重新做一个吧

网友:
应急可以,最好是重做水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压接一个水晶头更省事啊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网友:
能用就行,应急情况下就不苛求了。

网友:
买路由器的时候送了一根,不到一米的网线号称是千兆。实际上无法达到千兆。只能以百兆运行?

辣鸡无底线

网友:
我的网线被老鼠咬了,连一下就行

网友:
千兆是8根都要用的

网友:
我把家里的手机充电线都量了一遍,事实证明,线阻大的,线再短(20cm)充电电流也只能是0.5a;线组小的,线长点(150cm)充电电流也能达到1.9a

网友:
网线横截面怎么看着发白?铜包铝?
短距离的话铁线也能跑千兆

网友:
超五类线不超过十几米的话万兆都能跑。。。

网友:
曾经还没干电脑这行时,用平头改锥压过网头.....

网友:
这看来是剥线时伤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