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闪迪颗粒 找不到固件 求助

楼主(2022-02-01):
所有固件都试了  找不到驱动  没法开卡 求指点

网友A:
Sandisk,1280Gbit,SanDisk 2CE 160GB=45,58,97,93,7E,D1,1,16,1280,04096,0256,04212,03972,02000,02,04,04,2,52,15,0,05,FF,11,0000,A2,00,20,00,00,25,10,00,36,00,00,00,10,1C,40,2,0,02,04,06,FF,03,00,3,05,01,02,FF,11,01,99,99,99,99,99,99,99,99,0000,用这个改一下看能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disk,1280Gbit,SanDisk 2CE 160GB=45,58,97,93,7E,D1,1,16,1280,04096,0256,04212,03972,02000,02,04,04 ...

咋改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别想了,SNK 8die带锁,拆了贴58xt吧,不然找黄焖鸡大佬给你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