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些感应灯,如何延长开启时间。

楼主(2022-02-01):
现在是开启30秒左右就关闭,如何延长到2分钟关闭。

网友:
新年第一个沙发是我了。

网友A:
查查芯片资料,看看是不是调整某个周围电阻阻值。

网友:
7脚连着的RC加大.

网友:
微波雷达的。。。。。

网友B:
可尝试增大红圈中的电阻值,可延长点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芯片资料,看看是不是调整某个周围电阻阻值。

没找到资料

网友:
我有一款5529芯片的雷达模块,也是找延长时间的电路失败,厂家说根本不支持

网友:
有个电容好像是该时间的。具体是哪个记不得了。

网友:
按图上试试

网友:
痰里真是藏龙卧虎。

网友:
也改过,不太一样,就是增大电阻值,不易改太大,因为时间长了耗电大……

网友:
这种电路改R6即可。

网友:
查资料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尝试增大红圈中的电阻值,可延长点亮时间。

你俩都是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