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C版微信图片有没有办法选择性清理?

楼主(2022-02-01):
电脑C盘报警,一看微信聊天记录60多G了,图片占了50多G,咋整?

网友:
直接进入程序文件夹,删除缓存的视频,这个最占空间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进入文件夹,找到是以日期命名的文件夹(我记得)直接删除就好。

网友A:
del Video\/s/q "%%i"
del Attachment\/s/q "%%i"

网友:
微信就是一个大型的垃圾桶。建议平时使用就注意保存需要的东西。完了全删除。

网友:
通用设置、清空聊天记录

网友:
如果单纯的是里面的图片和文字加起来,根本没它缓存的那么大,不知道软件在后台搞什么,我的手机版基本没记录,但它一直变得越来越大,有时候就来几段文字,就会增加上百兆,我清空所有数据,一个消息也没有,它也会增加几百兆。

网友:
如果不是因为单位内部联系让用微信,我是根本不会碰微信的,我的微信里一个外人没有,全是单位同事

楼主:
文件和视频都可以选择清理,图片50多G,因为有的要保存聊天记录不敢删,导致越来越大,但是也奇怪,图片怎么会有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和视频都可以选择清理,图片50多G,因为有的要保存聊天记录不敢删,导致越来越大,但是也奇怪,图片怎 ...

从电脑本机pc版微信上删除图片的时候,不会把对应图片文件存储的dat文件删掉。
如果要解开dat里面的照片,可以去52pojie上找个wxdatviewer的软件,挺好用。挑选自己需要的,其他可以都删了

网友:
微信确实是空间占用大户,我的电脑微信占用空间一百多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 Video\/s/q "%%i"
del Attachment\/s/q "%%i"

在哪里输入这些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输入这些命令?

新建文本,然后改成BAT不会?找到这个文件夹的目录,或把文件的地址写进BAT里手动清理或,计划任务去定时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