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机维修小霸王语音之心SB97学生电脑

楼主(2022-02-01):
小霸王语音之心SB97学生电脑
..
这个在咸鱼收来很久了,现在放假有时间修下。刚开始收来卖家说是小霸王的,
后来在网上找下应该是这种机型

收来只有主板和电源板。

这个主板功能集成挺多的,打印,软驱,自带游戏。

电源

这种板子设计不耐摔,好多掉焊盘的。
电源进来加了一个MB8S整流桥。这样不用改电源了。

上个原理图有兴趣可以玩下。

Altium Schematic Document (.SchDoc)

楼主:
没有插卡   自带游戏

网友:
98年给老太太的同事的女儿参谋买这玩意,当时看中了裕兴电脑学习机,就是带软驱的。好像是一千二吧?没舍得买,

网友:
当年红白机也是变压器供电的

网友A:
烦请每项都进去截个图,令我等感怀下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烦请每项都进去截个图,令我等感怀下过去……

抓取视频了。16.7M,不知道怎么上传。

楼主:
这个开机不喊“其乐无群”

网友B:
1993年我花了486元(相当于我两个月左右的工资收入)买了一台第一代的小霸王学习机,开机就喊: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后来我就用这个学会了拼音和英文打字,而且非常熟练,还非常投入地玩过各种游戏,只是五笔输入学的不好,现在这款学习机我还收藏着。

网友C:
楼主能说说加整流桥的作用吗 我记得所有那个时代的学习机 电源都是里 负 外正的

网友:
我先买的小霸王486,没过多久又买了裕兴电脑1200,不过我五笔是在小霸王上学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开机不喊“其乐无群”

电源板那里有没有一个竖着焊接的单面黑膏药(牛屎)芯片啊,大概7-8个脚的。
要是没有这个芯片,小霸王想骑吴琼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93年我花了486元(相当于我两个月左右的工资收入)买了一台第一代的小霸王学习机,开机就喊:小霸王,其 ...

90年代也是嚷着老爸买一台差不多的小霸王,其实也为了玩个卡带游戏。当年记得也是四百多,估计耗了老爸不少工资了。还有印象最深是随机卡带有个可以编程什么的,但是不懂,只能打些字符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说加整流桥的作用吗 我记得所有那个时代的学习机 电源都是里 负 外正的 ...

“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的外置电源是显示器用的,12V里正外负。

你说完,我看了五六个游戏机都是里负外正。

我做了一个延长线,正负极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那里有没有一个竖着焊接的单面黑膏药(牛屎)芯片啊,大概7-8个脚的。
要是没有这个芯片,小霸王想 ...

9个脚的,间距2.54  ,为了固定。

只有4个脚引出。

接音频部分220M电阻是我看错了吗?

楼主:
视频上去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S4y157F7?pop_share=1

不插卡开机进入学习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说加整流桥的作用吗 我记得所有那个时代的学习机 电源都是里 负 外正的 ...

加了以后,正负交流通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9个脚的,间距2.54  ,为了固定。

只有4个脚引出。

274电阻是负责震荡频率的,换不同的,或者摸一下,改变其阻值,声音速度会变化,102对地是负载电阻,从上面建立信号电压幅度,1UF后边绝不会是220M,那第三道不是紫,而是棕,应该是220欧的,为了缓冲,或者防止从那边往回倒灌电压损坏芯片输出端,当然,也可以省略收音机大法很容易判断芯片work与否

网友E:
打着学习机幌子的真正小型游戏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机不喊“其乐无群”

小霸王 其乐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着学习机幌子的真正小型游戏机了。

谁说的,我现在每分钟英文字母两百多个,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我现在还是盲打,碾压周围很多人。我都五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