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一个PT4115驱动LED灯的思路?3.7V电源、需要1.2A电流

楼主(2022-02-01):
过年期间闲的没事儿把之前画的板子都准备打样了,预计年后发货。

现在还缺少一个3.7V恒流模块,我想用2节18650并联作为电源,PT4115作为恒流芯片,灯板最大需要1.2A左右的电流,一个开关控制总电源、一个旋钮电位器控制灯的亮度,但是我不太懂那个芯片,求大佬给个思路或者原理图,谢谢!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片子,但一直没有投入使用,检流电阻太大,白白消耗太多电能。你想要简单一个电阻调节,很遗憾告诉你,做不到!这货是需要PWM调节的!除非你使用5欧/5瓦的线绕可调电阻,但这玩意的价格。。。

网友:
还有一个大问题,这东西最低工作电压6V,你想用3.6V~~~~~~你连规格书都完全不看

网友:
一节锂电池,达不到pt4115的最低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片子,但一直没有投入使用,检流电阻太大,白白消耗太多电能。你想要简单一个电阻调节,很遗憾告 ...

DIM端支持PWM调节,也支持一个简单的电位器调节,规格书上写的很清楚,调节范围跟PWM一样,甚至不带开关的电位器也能实现关断。

网友:
锂电池供电能考虑的基本只有7135,多并联几个

网友:
哈哈,我刚好搞过,有几百种升压的,LED驱动芯片。就是针对锂电池的。
ST7200,,,,很多,7201,7208

网友(2022-03-04):
5611可以600ma,两个并用就行了,好像最大支持6v,调光就用可调电阻

网友:
我用pt4115做过,不知道是芯片质量太差,还是没做好,不管多大电流,亮不了几分钟准烧芯片,不推荐使用。
后来我用lm358做了一个恒流源,可以使用3.7v供电,恒流电流0~1.5A可调。电路图你参翻考下,当时是用手边的零件边做边算的,所以不记得电阻阻值了,你自己算一下。三极管用大功率的。

网友:
PT4115摄像头的红外灯板恒流蕊片有用过,我也玩过一下。
不过是12V的。只要3.7V要升压到12v就行,不需恒流。我把下面的红外灯板改为1个1W的黄光LED了,R180改为0.39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片子,但一直没有投入使用,检流电阻太大,白白消耗太多电能。你想要简单一个电阻调节,很遗憾告 ...

不是的,这个4115恒流会自动降压的。
5V以下的直流电压可调光度。

网友:
为毛不用CN5711恒流芯片,你的愿望它都能帮你实现。

网友:
4个7135并联最简单

网友:
手电驱动ic。。。

网友:
找到了没,没找到我给你几个型号:QX7136、QX7137、 QX7138 ;
MEL7136
题外话,无论是1毛多还包邮的PT4115   还是1块多华润矽威的PT4115,甚至1.5A电流的PT4115EE,我都能用尽它的输出电流,热阻,低热阻,极致散热的低热阻,只要你给了它这个条件,它就能给你提供稳定的恒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