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酷路由宝L1c不能降级刷不死了 提示文件没有经过验证

楼主(2022-02-01):
网上搜都是2017年左右的文章,把那些里面的降级bin文件拿来都不能降级,提示文件没有经过验证,不能升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降级的版本和目前版本是一样的,那么怎么可以把bin文件的版本还得更高呢?如果不是因为版本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只有把芯片拆下来刷了啊?

网友A:
前几天了刷了2台,一台黑壳,另一台白壳,基本上是这么操作的,没出现这个错误提示。试着先恢复出厂设置,看能否Telnet 登录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了刷了2台,一台黑壳,另一台白壳,基本上是这么操作的,没出现这个错误提示。试着先恢复出厂设置, ...

是L1c么?那种特别小的,不是不同的L1.

网友:
哦,是L1和L1W,可能不是L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