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买雷柏无线鼠标的注意

楼主(2022-02-02):
去年用了很多年的雷柏7100P无线鼠标坏了,于是双十一京东买了个雷柏三模的无线鼠标,外观与老7100P就是一个模具,
但是新鼠标使用起来却有个问题,微距移动时,很难移动,或者无法移动,偶尔连接蓝牙会好一些,但是过会问题依旧,

长时间使用很难受,胳膊特别累,

网友:
不太喜欢无线鼠标

网友:
二十几块钱的雷柏M10没有发生过楼主你说的这些问题。这个鼠标手感挺好的,买了好几个。

网友A:
找jd售后吧,写维修就行,一般会给换货的

网友B:
技嘉无线不错的,还有个双飞燕。

网友:
还是喜欢罗技鼠标

网友C:
估计是鼠标垫的问题

网友:
越简单越好使,

网友:
本论坛里18块钱买的三个库存无线鼠标。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鼠标垫试试 , 好的鼠标垫不仅耐磨而且可以做到像素级移动

换过,桌子面也用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jd售后吧,写维修就行,一般会给换货的

不是质量问题,最早用的7100就是精度特别差,

雷柏做的鼠标,就没几个不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嘉无线不错的,还有个双飞燕。

本来年货节想买双飞燕的,结果看上的那个型号卖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鼠标垫的问题

换过,问题依旧,

新买的英菲克就没这个问题,问一个鼠标垫,

网友E:
这应该是省电策略,不动的时候数据传输间隔久,忽然一动就会有个延迟,动起来后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省电策略,不动的时候数据传输间隔久,忽然一动就会有个延迟,动起来后又好了 ...

不是,长时间使用时如此,

网友:
雷柏的定位就是个低端货,现在越来越差了,几十块的那种

网友:
无线鼠标就偶尔笔记本电脑用用 常用还是有线的合手

网友F:
坛里买的14元英菲克无线鼠标,吊打京东买的129元的M3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坛里买的14元英菲克无线鼠标,吊打京东买的129元的M330

现在用的也是英菲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