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节温器旁边的小孔,有必要取掉封堵吊坠吗?

楼主(2022-02-02):
节温器旁边的小孔,有必要取掉封堵吊坠吗?
这个小孔是排气用的吧!想把封堵吊坠取掉。节温器是买82度的好还是买90多度的好。现在这个车,室外温度低开很久就没有暖风,冬天开车冷啊!

网友:
小孔什么作用还真不知道。
温度不能乱换,牵一发而动全身。
冬季温度上来慢是正常的。关键你确认一下你的节温器。在82度以下是不是正常一直闭合?

网友A:
开车冷,想想人家新能源。为了增加续航都舍不得开暖风。

网友:
预热5分钟左右,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车冷,想想人家新能源。为了增加续航都舍不得开暖风。

哈哈,好梗

网友:
楼主新春快乐!

网友:
小孔是防止节温器打不开时可使水道也能保持大循环。你的水温上得慢是节温器坏了,已经全开状态,水道出现了大循环。

网友:
温升慢可能是节温器坏了,常开,不会小循环

网友:
上高速水温偏低,是不是节温器坏了?

网友:
你舍不得踩油门水温当然慢,我上路几脚地板油超几个车水温马上上来一,节温器是不能乱换的,水温一变各种传感器参数都会改变

网友:
水温上不来,要么节温器坏了,要么发动机排量小加上北方比较冷,水温上不来也正常,如果节温器是好的,可以用车友一个土办法,前面水箱和空调散热器之间是空的,可以在这两个之间的空腔里塞一张纸板,这样可以减少水箱散热器的散热作用,也就变相提高了整体水温,车内就有热风了。用硬纸板的好处是塞方便,纸板可折,二是可以根据实际散热情况调整纸板大小,好撕,全挡了发动机水温过高也是问题。可以调节,没啥成本

网友B:
前一阵速度80以上,水温就上不了65,换了节温器,速度100,水温80,可以了

水温不能太低,节温器选型要看车型,一般选90以上的,机油最佳工作温度是80-100

网友:
那个小孔是为了还冷却液后给循环系统排空气用的。有空气就会自动排出。空气排完了后,小孔就自动关闭了

网友:
水温这事真分车,我有个老破丰田,一个爱丽舍,爱丽舍十公里不热真热起来难受。  丰田三公里准热,电子扇也频繁但是热的不难受。

设计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
换个血汗马的前脸 那个双肾在水温低的时候可以自动封闭风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阵速度80以上,水温就上不了65,换了节温器,速度100,水温80,可以了

水温不能太低,节温器选型要看 ...

换节温器麻不麻烦?打算年后去换一个

网友:
冬季北方的经验是用纸壳挡住发动机仓水箱前面的部分进风口。

网友:
不存在吧,除非节温器一直闭合小循环,那是损坏了,一般五分钟不到水温就上来了,就已经可以大循环开启暖风了

网友:
发动机温度上来,才会温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