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日光灯管点亮时,一个显示器会黑屏一下

楼主(2022-02-02):
谁的错
十多年老显示器不黑

网友A:
日光灯靠电感初始升压启动,没有emi措施
老显示器电路老化受电网干扰抵抗力太差?

网友:
我的也黑屏,一台飞利谱,一台长城,一台LG ,插座插一下旁边的显示器就会黑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光灯靠电感初始升压启动,没有emi措施
老显示器电路老化受电网干扰抵抗力太差? ...

10年的老显示器不黑,16年的显示器会黑

网友:
老显示器做工扎实,屏蔽措施到位,新的显示器越来越偷工减料了,容易受干扰

网友B:
老式电感整流器,换成电子整流器试试。

网友:
很明显是显示器EMC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电感整流器,换成电子整流器试试。

不如把灯管拆了,换led

网友C:
用的是什么信号线?我现在用的三星LED显示器用的是HDMI线,开关音箱的时候有时也会黑一下,后来换了条号称是HP的信号线就好了。

网友:
呵呵!我家的和你的相反。开关电视交流开关的时候led灯会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信号线?我现在用的三星LED显示器用的是HDMI线,开关音箱的时候有时也会黑一下,后来换了条号称 ...

我现在开关音箱,显示器也会黑

以前好像不黑

网友:
我的垃圾幕布升降的时候,投影会黑一下,投影是爱普生

网友:
这黑一下的问题很多,我32吋AOC接电脑开音箱也会黑一下,搬去房间接网络机顶盒当电视用,又一点事没有,奇怪了。

网友(2022-03-05):
给接电脑插排前加一个滤波器就可以。

网友D(2022-04-15):
说白了就是显示器不行emi电路节约,,话说为什么有几位把这个锅让电感日光灯背?显示器不行赖灯。。。。。我这几乎都是电感日光灯随便开一个都不会干扰任何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白了就是显示器不行emi电路节约,,话说为什么有几位把这个锅让电感日光灯背?显示器不行赖灯。。。。。 ...

灯向电路输出了干扰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