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如何检测空调外机造成的低频震动?

楼主(2022-02-02):
         楼下空调外机震动引起墙体低频共振,用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和认定问题空调外机?

        想做一个震动检测器,证明发生共振时楼下某空调外机是工作的,而安静时,该空调外机无工作,这样就能证明是该空调外机造成的。

         有无大神做过这样的检测器,灵敏度应该多高才能检测出来? 传感器如何选择,有什么型号推荐?

        如何从窗户吊传感器到楼下空调外机固定检测?有何妙招?

网友A:
直接用话筒啊,用个铁质的圆环,外面用磁铁可以吸附到空调外机铁壳,室内也用话筒,用个泡沫橡胶软垫类的贴到墙上,外面随便用点什么压紧固定。再用电脑或录音笔同时录制2个话筒的信号就好了,用Cooledit类软件可以在电脑上对比2个话筒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话筒啊,用个铁质的圆环,外面用磁铁可以吸附到空调外机铁壳,室内也用话筒,用个泡沫橡胶软垫类的贴 ...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这个主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话筒啊,用个铁质的圆环,外面用磁铁可以吸附到空调外机铁壳,室内也用话筒,用个泡沫橡胶软垫类的贴 ...

        楼上楼下室外机装在在高层外墙,普通人无法接触到。在厨房只能很远距离看到侧面,看不到风机面。抛磁铁难道很高,非高手估计吸附不到。

网友B:
激光照射外机外壳,接收信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照射外机外壳,接收信号就行了。

这个难度就是非常高,,且成本高,调试复杂

网友:
用两个400毫升以上的高脚葡萄酒水晶杯,脚越高越好,两个挨一起放,调整距离刚刚好两只杯能接触上,但有不是挤在一起,间距调的合适的话,楼体震动会引起两只杯轻微碰撞产生共鸣,效果很明显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办法,我就是卖酒杯的,我的店铺在二楼,一楼整个是个海鲜批发市场,背阴恻的外墙上挂满了各种冷柜和小冷库的外机,货架上的酒杯经常自己嗡嗡响,就是因为制冷外机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