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慧心通JA-8001血压计开机无显示 请求支援

楼主(2022-02-02):
祝论坛的朋友们新年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慧心通电子血压计   JA-8001
前几天突然开机无反应,无显示。家里还有一个乐心i5的,可老妈说这个有语音,用习惯了。
作为拆客爱好者,拆!盘他。  使用4节5号电池供电,看起来没有烧糊的元件,原理也挺简单,测量了几个点,再继续就不会了,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检查图4左上角的两只晶体是否正常。

网友B:
这玩意,如果测量值有点偏差,在哪里调整呢。难道不用调?正确度真值得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图4左上角的两只晶体是否正常。

那两个好像都是晶振,上面那个金属的是32.768,两脚无电压。 那个4.00M的也没电压,不知道怎样测试好坏

网友C:
建议你看看U5的型号,看它的输出电压3.64V,感觉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如果测量值有点偏差,在哪里调整呢。难道不用调?正确度真值得怀疑。 ...

这东西就是家用监测用,精度肯定不如水银的,但是可以大约值

网友D:
开机无反应,无显示,首先要检查静态电流,即在语音没出声时检查是否有小电流(一般只有几个毫安),同时按键查看电流是否有变化。如果开机后整机电流为0.就说明供电有问题,如果电流太大就要先断开所有的输出电路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看看U5的型号,看它的输出电压3.64V,感觉有点怪。

贴片上标注ELBO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无反应,无显示,首先要检查静态电流,即在语音没出声时检查是否有小电流(一般只有几个毫安),同时按 ...

谢谢指导,请问按你的检测电流,需要把万用表串联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如果测量值有点偏差,在哪里调整呢。难道不用调?正确度真值得怀疑。 ...

牛屎芯旁边十几个金色圆形的触点,这应该是加电测试带调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请问按你的检测电流,需要把万用表串联在哪里

先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就是家用监测用,精度肯定不如水银的,但是可以大约值

可惜水银一刀切的禁止生产了,以后就没有了。。。

楼主:
嘎嘎新南孚电池

网友E:
看下那个插座 没闭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那个插座 没闭合吧

量过了,黄黑是闭合的

网友:
这个电路好简单的,一路量电压直到集成块就行

网友:
上示波器 测量晶振 如果无波形 就丢垃圾桶吧 3.64的电压好像也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过了,黄黑是闭合的

斑马线是不是开胶了?

网友: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那个金属筒的32768晶振找个电子钟表用的晶振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请问按你的检测电流,需要把万用表串联在哪里

电表与供电电路串联就行,即将电表打到毫安档位,标示DC红线需断开然后串联电表在红线与DC(主板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