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 ESR-4856GC 求这个电源的电路图

楼主(2022-02-02):
ESR-4856GC 求这个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2022-12-29):
我手头也有这样的电源,但就是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你找到没有

网友:
没有电路图

网友A:
抄板啊,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A:
抄板啊,这么简单的事

简单吗!既然简单就没几个费用吧。你抄我付费!

网友(2023-08-15):
直接抄板。。。简单暴力,,,

网友:
这种电路图估计不可能找到

网友:
完全抄板是难的、看你的需求啊  你是要维修还是改接  不是多层板的话只需要抄一部分自己需要的还是可以的;能明显看到线路的跟着走 看不清的就配合万用表测试就好了、其实自己抄下来的电路比看别的专业电路更适合自己的观察习惯。

网友(2023-09-19):
内部感觉和BC差不多,看我主业有BC的独家原创教程

网友:
电源使用的主控IC基本相同的根据IC来反推电路,双面板有个缺点不好跑电路,有的线路直接走正面。你的这个电源是待机电路问题还是PFC,还是pwm问题?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