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怎么准确找出墙内暗线走向?

楼主(2022-02-02):
我已经试过很多200元左右的探测器了,都不行。。大神有办法吗?麻烦说两句。就是埋在墙里面的电线。要能准确探测出走向,埋设深度3~5厘米。
感应试电笔也买过,不行。淘宝上搜索到了这种东西。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似乎灵敏度太高了。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搞,去年春节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到现在,只是情况不一样,我这边是楼板以前留的走线孔,后来上面一层贴的地板砖没给开孔,虽然有用水平仪找过位置,应该是方法不对,电钻也打了好几个洞都没能找到,就隔着地砖而已

网友A:
通大电流让电线发热用热成像

网友:
找一支灵敏度高的感应测电笔,把电线加上220V交流电,用感应测电笔跟踪走向。感应测电笔的感应距离要大于5厘米,或者自己折腾一支。

网友:
用错探测器了,找交流电检测的,有些笔是金属探测,现代穿管都是塑料的,不太容易测到。

网友:
什么时候的房子,如果是老的住宅房子,可以拆开插座,轻轻推拉里面的电线,看另一头在哪,然后就可以从始末端的位置参考电线管的位置了。墙面的一般就是垂直的到地面或天棚,然后就是直线过去的。网上有好多 电线检测器的电路,可以参考着做一个,不过要稍加改动,就是要多加一级放大试试。

还有一个东西,好久以前接触过,是无线电爱好者玩的。当时是我小区收破烂的给我的一个电子的手持机,拿给我另一个朋友看过说是 xx接收机,还有个发射的。玩的时候是队友把它藏起来(通常是公园里),然后另一玩家拿着接收器 去找。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爱好者朋友有这个东西,然后借来把墙壁里的电线接到发射机的天线上试试,万一好使呢。

网友:
用网络寻线仪试试

网友:
没啥好办法,我也遇过同样问题,电笔不好使。估计千元级的墙体探测器差不多。

网友B:
用收音机中波段靠近就行了,电线得通电

网友:
这一款试了没?

网友C:
用寻找网线的试一试如美网6800 非常不错,还没有杂音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大电流让电线发热用热成像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老手用收音机找的,淘宝外的都是智商睡

网友:
有220的巡线仪  300多能带点巡线  有个说能巡线2米深度的  一千多  淘宝搜强电巡线仪就行

网友:
当初村子里面打的机井,用的动力线埋地下,有时候遇到线断了看到电工拿着个像收音机的东西来找哪里有断线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收音机中波段靠近就行了,电线得通电

收音机还有这功效,准确度咋样???

网友:
场强仪拭拭,那个电力公司找室外埋藏电缆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寻找网线的试一试如美网6800 非常不错,还没有杂音干扰

这不是寻网线的吗,怎么寻电线?请教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