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ETC问题,拆下来后换上新电池显示C记账卡/交易超时,请大佬们指教

楼主(2022-02-02):
车上的ETC是成谷科技的,因为用了几年而且是停车库里,前段时间电池没电了从前挡拆下来,拆开后绑了防拆弹片、换上新电池,显示“C记账卡”,今天进高速,过收费站入口时显示“交易超时”,怎么回事呢?我上次上下高速都是拨卡给收费MM刷的呀,不存在“超时”一说呀。

图是网上的,就显示“交易超时”四个字,连车牌都不显示。

网友A:
拆下来要去重新激活吧?

网友B:
换电池,估计没电了,写卡回应没发出去。。就会超时,如果没发出去,显示无标签或无卡,看啥时候没电。开机没电无标签,开机后发射没电无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估计没电了,写卡回应没发出去。。就会超时,如果没发出去,显示无标签或无卡,看啥时候没电。开机 ...

显示应该正常,不是无标签或无卡,显示“C记账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要去重新激活吧?

没电了防拆功能应该不起作用了吧?我见网上说没电随便拆。

楼主:
刚才去收费站跟工作人员说了,值班MM拿个东东来扫描,说找不到设备,让我等办ETC的上班再来弄了 。
网上说可以自己二次激活,可成谷科技的APP哪里有哟,死活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去收费站跟工作人员说了,值班MM拿个东东来扫描,说找不到设备,让我等办ETC的上班再来弄了 。
...

你的ECT是哪个省的,广东省的是粤通卡,下载对应的app就可以蓝牙激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去收费站跟工作人员说了,值班MM拿个东东来扫描,说找不到设备,让我等办ETC的上班再来弄了 。
...

成谷的不行,必须找装ETC的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ECT是哪个省的,广东省的是粤通卡,下载对应的app就可以蓝牙激活的! ...

广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谷的不行,必须找装ETC的搞……

这样呀,原来是建行的,打电话去问当初装ETC的MM,她说现在建行已经没有这个业务了,叫去收费站办ETC的地方搞,不行就注销办个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呀,原来是建行的,打电话去问当初装ETC的MM,她说现在建行已经没有这个业务了,叫去收费站办ETC的地 ...

可能叫桂通卡,可以带上失效的电子标签开车到当地的ETC办理点重新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叫桂通卡,可以带上失效的电子标签开车到当地的ETC办理点重新激活

找不到激活APP,看来只能等他们上班去给办ETC的弄了。

网友E:
卡片上有网址呀,直接安装对应的app重新激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片上有网址呀,直接安装对应的app重新激活试试

扫描了卡上的二维码,是捷通的公众号,里面有一项“设备自助检测”,检测完一切正常呀。

网友:
这就是疫情之前大搞安装etc 出现的问题,每家方案都不一样,出了问题只能找当时办理的网点或银行,疫情那段时间全国高速都免费,我觉得政府对全国的etc都统一了!从那以后很少出问题

网友:
etc没电了防拆开关是不起作用的,你这个应该是其他问题

楼主:
最近因疫情被封印了,又下了半个月的雨,今天终于晴了,抽空去高速收费站弄一下ETC。

去到办ETC的地方,办理业务就我一个人,把情况跟小姑娘一说,她就去车里看了一下,叫拆下来回到办公室,拿了个设备检测了一下,说找不到ETC设备,得换一个了,查了一下电脑,说保质期三年,还有三个月就过保了。然后叫一个小伙子拿了个新设备来,让拿去车里激活。

到了车旁,我跟小伙子说,我要自己贴在原来的地方,不然有印迹太难看了,趁机拿个小塑料薄片把防拆柱堵了贴玻璃上,以后没电或电池坏咱就可以拆下来自己弄了。

小伙子激活收工。以上过程差不多十分钟搞定,真是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