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电源,LITEON PS-2401-1SA-LF

楼主(2022-02-02):
不知道干啥用的!怎么利用一下

网友A:
服务器电源…建兴(光宝)制

网友:
看着像服务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电源…建兴(光宝)制

能不能改造利用一下呢?接口都是什么功能?

网友:
别浪费啊,我可以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改造利用一下呢?接口都是什么功能?

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服务器电源

网友:
好小的风扇。估计噪音不小。

网友:
楼主新春快乐!

是个靓电源,能利用上就更好了。机壳上有个 坏字,可能要修修。

网友:
用上化工KZE电容,也算高极品了

网友:
冗余电源,一般是两个一起用,想用起来的话最好要有一个服务器的电源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