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0成本清洗节气门,附铃木M16的怠速初始化方法

楼主(2022-02-02):
我的车开了8万公里了,从来没有清洗过节气门,也一直没问题。前几天有次打火没着车,心想节气门一直没清洗可能脏了吧,洗一下也好。
拆下节气门前进气软管就可以看见节气门活页了,常规清洗都是拆下节气门阀,我没有拆下来,直接用毛巾擦。用手指轻轻推开阀门,不要用劲,缓缓翻到全开。一般大家都接受到的DIY知识是不能强行翻开活门,会损坏节气门,但我翻了维修手册,明确说是可以的。翻开后用木棍缠毛巾伸进去擦,阀片本身并不需要弄的特别干净,把边缘擦一下就行,阀壁上挺脏,有一层积碳,用毛巾干擦,不要用清洗剂,把阀内壁擦至光滑完工。
很多人说清洗节气门是多余的,没有引起故障就不要去动它,这我是认同的。遇到启动不畅和怠速不稳可以先通过清洗节气门排除故障,这是属于维修范畴,保养不要没事清洗节气门,因为清洗后需要初始化和学习匹配,可能前期会加大油耗。
要说清洗节气门后的感觉,确实是能感觉到有些效果的,就是怠速和低速时扭矩有所增大,没清洗之前不踩油门起步无力,车抖还容易熄火,清洗后起步比较顺畅。
附铃木M16的怠速初始化方法:通电后保持10秒,然后完全踩下油门保持60秒

网友:
我的节气门经常洗,自己洗,陈本也很低。你的是角度好,运气好。你看帝豪es的,想拆洗还要拆起动机!

网友:
拆开洗干净,洗的不彻底没多久还要洗

网友:
节气门体最好是拆下来用清洗剂喷干净,千万别用东西擦阀体和阀片接触那地方,阀片和阀体接触那一圈厂家出厂时涂有一层类似铝基的膏体,一旦这东西被擦掉,阀体和阀片间(尤其是靠近阀片轴的部位)间隙会变大,怠速马达补偿不过来时怠速会抖动变大,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通电后找个哑铃把油门压住,节气门翻板就能全开,洗干净再装好管子车也基本凉透了,凉车打着火怠速到水温正常后再踩两脚5000转,节气门位置就学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