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pioneer便携蓝牙音响 ,底噪太大了,能自己改改么

楼主(2022-02-02):
这板子水平不行啊,底噪太大了,一阵阵的沙沙响 ,是充电的,这板子背面有块电池,我忘记拍照了。。

红色圈接的就是背后的扁扁片状电池 ,黄色圈是一个指示灯。

网友:
大概是升压电路引起的杂音,去掉电池,外接电压直接到数字功放试一试

网友:
居然没有一块,先锋的芯片

网友:
那个细线不是标注了mic吗 怎么说是指示灯

网友:
没日系机风格,像山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