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如何自动控制水泵,避免烧毁?

楼主(2022-02-02):
我家住六楼,自来水压低,上不来,于是在一楼装了个自吸水泵,水才能送到楼上,现在使用方式是,在家里装个开关控制水泵电源,用水的时候打开电源,然后开水龙头装水,不用的时候就断开电源。使用时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忘记断开电源,水泵就会一直送水(水泵在一楼听不到声音),然后水龙头又关着的话,要么烧坏水泵,要么憋烂水管。想请教,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又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加水流开关

网友:
建议按个水箱

网友A:
楼底的水泵上不是有个压力开关吗?出水端用水了,压力下降,接通电源,水泵菜才得电,开始工作,压力高了开关断电,水泵停机。你的水泵上的压力K开关没起作用了吗?

网友:
加感应控制,或压力开关控制,或流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底的水泵上不是有个压力开关吗?出水端用水了,压力下降,接通电源,水泵菜才得电,开始工作,压力高了开 ...

停水的时候没压力,泵大概率会烧

网友:
不怕花钱最可靠的方法是加变频器,可以设置各种保护;上面说的压力开关,撇开自来水停水,在某些情况下是会做成水泵工作一会儿停一会儿的,电机最怕频繁启停

网友:
加水流开关是好选择

网友:
增压泵不是自带这种功能吗?
加个流量计如何

网友:
加个遥控开关,用的时候打开……

网友:
进水处加一个三通连接一个低压开关,控制泵的通断。

网友:
水泵进水端没必要用水龙头控制吧?你应该是抽水上水塔的吧?加个抽水控制器就行了,到了上水位自动停机,低于下水位自动开机。

网友:
在进户处装个流量传感器,当量流量传感器没有检测到水流30秒后(延时时间由你定)断开水泵开关。

网友:
压力开关(压力小启动,到达关闭),逆止阀(防止频繁启动),水流检测(防止停水空转)

网友:
貌似就一个流量检测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在楼上水龙头加联动开关,打开水龙头启动水泵,关闭水龙头就关闭水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楼上水龙头加联动开关,打开水龙头启动水泵,关闭水龙头就关闭水泵

你的方法是最完美的

网友:
加一个压力开关与止回阀,高于一定压力停即可。

网友:
现在的压力水泵都是自动二三百块钱。用的在这吓想吗。开龙头出水电机接通。关水龙头电机自动关电

网友:
啥联动不联动的,直接换自动泵,加个单向阀就行,水泵自动加压,到压力停泵,开龙头了压力下降自动起泵。不想换泵网上好像有这种开关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