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给我的长安小货车安装一套高音头,顺便换个按键背光色。

楼主(2022-02-02):
虽然是辆小货车,但是还是想提升一下听歌的乐趣。
打算先加一对小高音头玩玩。

手里只有32mm的开孔器,先画个圈,开个32mm的孔,然后用电烙铁开个45mm的口。

开孔到合适的时候,安装喇叭试试。

完美

安装也很贴合

左右一对搞定。

卖家配套了一个分频电容,拆开看看。
他妈的,居然用普通的电解电容。至少也要搞个无极电容嘛。
下一步换个3.3uf的无极电容。

下面开始接线,在左右的车门线束那里,就有喇叭线。

安装好的样子,很满意,试听一曲试试。

为了接高音头,拆开看看车门喇叭的线是啥颜色的。

喇叭是塑料支架的,磁铁很小。

============================
下面开始撸车机按键背光和其他按键背光。

空调,风扇的背光原来是蓝色的,晃眼。

车机按键背光是红色的,看着也不舒服。
先换个白色了的led灯试试。

ok,电源按键背光改为绿色。

改好背光的样子,
那两个旋钮背光,其实都该换成绿色,这样看着才对称。
先用着,哪天心血来潮再改。

原机的按键背光。白色背光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
折腾不在于车的好坏…关键在于乐趣和完工后的成就感。

网友A:
不太懂,直接接原来喇叭就能发单独的高音吗?

网友:
这个可以,享受享受

网友B:
哈哈哈,装了后,好像颜值都高了。

祝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财源滚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装了后,好像颜值都高了。

祝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财源滚滚!!! ...

白色的确比红色好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直接接原来喇叭就能发单独的高音吗?

高音喇叭串联个3.3uf或者4.7uf的电容就ok。

网友:
搞了就别停别停,安装触摸屏,比亚迪车机大屏来一个

网友:
我的原来也是蓝色背光,看着很不舒服,也改了白色背光,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直接接原来喇叭就能发单独的高音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车机输出线理解为大水管,接高音小喇叭就是切开并接个小管出来,所以一样有水流,一样有声音,电容相当于再并接小管加个净水器,过滤掉不要的低音频率,留下干净的水,只出高频声音。应该没错吧

网友C:
我长安欧力威也加过高音,要有感觉,我加了10UF左右的无极性。
你这电容是有极性的,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长安欧力威也加过高音,要有感觉,我加了10UF左右的无极性。
你这电容是有极性的,不好吧。 ...

今天刚给他换了个3.3uf的无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