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自打板,芯邦CBM2098E求助!!!

楼主(2022-02-02):
求助!!!
偶得芯邦2098E U盘一枚,奈何是COB的闪存,加之用了两天挂壁了,然后就萌生自己打板子的想法。
板子呢,倒是有了,参考芯邦官网放的原理图整的,但是捏,量产不过啊,闹心惨了。
闪存换了4颗了(每颗ID都不同的,MLC TLC都有),始终不过。
闪存支持列表里面明明有,量产工具里面也提示2098E支持这个颗粒。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遇到过这种问题。

东芝TC58NVG0S3ETA00量产到90%就报错"写配置表失败"。

有一部分VCCQ没有连接供电,PIN脚有引出来但没接到3.3V电源上,主要是不同的TSOP封装芯片VCCQ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用,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难受。

求大佬带。

网友:
要不要试试这个新版本

楼主:
问题搞定了
处理结果分享:
烙铁拖一遍主控就OK了,风枪焊接的不靠谱

板子看样子是不行啊,这速度简直不要再牛逼

网友A:
这种垃圾主控你还要去打板,太浪费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主控你还要去打板,太浪费资源了

主要是废物利用,反正羊毛不薅白不薅,顺便也当练手吧

网友(2022-05-06):
大佬好,我想问一下,贴片电容用的是多大容量的啊?我也打了板子,但是不知道电容容值

网友B(2022-08-27):
引用 楼主:
问题搞定了
处理结果分享:
烙铁拖一遍主控就OK了,风枪焊接的不靠谱

能画pcb的都是大佬,这种板子要不要匹配线路阻抗啊。2098正常的速度差不多读写都是15mb。

网友:
Eda广场有开源的

楼主(2024-10-02):
引用 网友B:
能画pcb的都是大佬,这种板子要不要匹配线路阻抗啊。2098正常的速度差不多读写都是15mb。 ...

目测不用,新版本的工具对阻抗匹配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