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设计个可调可变电压的电子负载?模拟电池。或者模拟可变电阻的?

楼主(2022-02-02):
1.模拟可变电阻,这样可以做大功率电阻,电阻值比如可以0.1-10欧姆。

2.模拟电池。

其实专业的都有这些功能。我们DIY无非是为了技术,为了普及便宜的,好玩的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模拟电池,也有意思

两三年前做过一款数控电子负载,恒流、恒压、恒阻、恒功率四个工作模式,恒阻模式对应你说的模拟可变电阻。
不过这个恒阻模式是软件实现的,受制于单片机和AD、DA速度,响应速度不算快,应付缓慢变化的输入电压还可以,变压变得快了,电流跟不上。
其他三个模式都是硬件实现的,表现比较好。
为了实现恒功率模式,专门用运放搭了硬件乘法器。功率MOS用了20只,功率接近千瓦级别,前前后后高了小一年时间。

巨大的散热器:

乱糟糟的内部:

成品外观:

恒流模式:

恒压模式:

恒功率模式:

您要的恒阻模式,设定范围0-999.9欧姆,图中设置为0.2欧姆,输入电压升高、电流下降,反之电流上升,总是维持在V/I=0.2

还有一个专门给电池放电预备的恒压+恒流模式,简单地说就是电池端电压大于恒压设置值时,电池以恒流设置值放电。电池端电压等于设置值时,减小放电电流,维持电池端电压不变。
实际使用效果是电池先以一定电流放电,端电压持续下降,下降到放电终止电压前,放电电流持续减弱以维持电池端电压不再下降,直至放电电流为零。
最终电池端电压为设置的终止电压,电流为零,确保电池充分放电完毕,而又不会过放电损坏电池。
不知这是否符合您说的模拟电池功能。

网友A:
我做过恒流恒阻双模电子负载

网友:
有恒阻和横流模式就能应对99%的场景了。
模拟电池那不是一般能搞定的。

网友:
模拟电池的话我记得美信某个充电芯片的测试图里有。

楼主:
对很多晶体管,耐压220V肯定可以。
怎么做个电路?并且可以自己设置通过的电流?有一种串在火线里的取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恒流恒阻双模电子负载

是的,我记得,也就是可变电阻。

网友:
设计个可调可变电压的电子负载?模拟电池。

网友B:
有恒阻和横流模式就能应对99%的场景了。

网友:
模拟电池。或者模拟可变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恒阻和横流模式就能应对99%的场景了。

恒电压,,可变电压,是不是更牛。。。模拟电池

网友:
你是要做一个可调电源吗?还是想做一个恒阻值的电子负载去测试电池?不然电子负载和电池有什么关系?

网友:
恒流电源计算

网友:
现有的这些产品中,模仿一下呗,况且也可以更好的交流呀

楼主:
是啊,模拟电池,也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