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会放烟花么?

楼主(2022-02-02):
这种最常见的电子钟,装两颗干电池3伏的,嫌浪费电池,直接上一节18650锂电池4.0伏会不会放烟花,一路火花带闪电,大过年的……

会还是不会呢?!!!

网友A:
大过年的,试试,成了最好,不成也能当烟花

网友B:
两颗干电池可以用好久,18650不觉得浪费吗?

网友C:
这种又不怎么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过年的,试试,成了最好,不成也能当烟花

所谓围观(←←)不嫌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颗干电池可以用好久,18650不觉得浪费吗?

关键是干电池要花钱买,18650多余出来放着也是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又不怎么耗电

带背光和闹钟,经常使用感觉碱性电池用不到半年

网友:
串个二极管不就得了。

网友:
这几年都流行电子烟花吗?虎年大年初二快乐,兄弟萌。

网友:
干电池最高电压1.65伏。两个3.3伏。
18650最高4.2伏。减去二极管0.7伏。最终3.5伏。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虎年大年初二快乐,兄弟萌。

网友:
不放心接个HT7133

网友:
串个二极管完全可以用,我一个电子秤用4节7号电池的,我改成两串锂电大约8V都能用,最后还是串个二极管用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背光和闹钟,经常使用感觉碱性电池用不到半年

半年还觉得短?

网友:
是分开供电的,时钟只用1.5V,3V是供背光和闹钟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结局:串联一个1n4007拆机二极管上去了,压降0.45V,能用,没有烟花表演。

老旧18650电池,电压最多到4.0V
当打开电子钟语音报时,电压下降约0.02V,同时背光加语音报时,电压下降0.1V。背光更耗电啊!
一元包邮的倍斯特万用表量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部分芯片电压高了会影响精度。芯片耐压不会低于5V。

网友:
直接用就可以,我直接放了个小充电宝里面,用了2年了。

网友:
放烟花是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