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HP54610B 不开机,求图纸

楼主(2022-02-02):
老机器不开机了,故障现象:
电源哒哒响,+15, -15 ,+5V都降到一半。拔掉视频板,主机恢复正常(可以按前面板测试键确认),各路电源恢复正常。单独给视频板供电,电流约350mA,测试板上主要器件未发现异常。现求该机图纸,单电源板和视频板也可以

网友:
帮你找了个地方,你仔细找找,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agilent 54600系列

还有这个

网友:
这不就是个老电视机电路么

楼主:
谢谢!这两个站都没有

网友(2022-06-10):
局限到了视频
应该好解决
起码,其他地方的问题排除了。
祝楼主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