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会 被 传染 病毒 吗?

楼主(2022-02-02):
我的一台电脑,里面4个硬盘,2个SSD,2个机械。
SSD1 装10系统,用于日常办公,后两块机械硬盘存数据,SSD2 不可见(未分配盘符)。
SSD2 装10系统,用于玩游戏,后面2块机械硬盘 和 SSD1 均不可见(未分配盘符)。此硬盘装的系统未安装任何安全软件(时不时的有各种弹出)如果此时感染病毒,会传染到其它硬盘上去吗?。

网友A:
每次开机先选硬盘再启动?

两个10正版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开机先选硬盘再启动?

两个10正版盗版?

不是,BIOS里设置的默认是SSD1启动,当想玩游戏了,重启,按F11,选SSD2启动。

10 自然都是能过认证的盗版。

网友:
感染可执行文件的病毒和勒索病毒可以感染,其他应该不会
还有你说时不时的有各种弹出,该清理下了,已经变成流氓软件聚集地了吧
搞个这个https://geekuninstaller.com/download?version=1.4.7.142
没用的软件全部卸载掉,特别是xx管家xx软件助手xx手机助手xx桌面之类的
下个火绒保护下吧,这个还是国内算良心的免费杀毒软件,不会弹广告和推荐,里面有弹窗屏蔽可以开下,基本无感,不像360天天误报

网友:
首先分清楚病毒和流氓,病毒是不会给你看到弹窗的机会。至于传播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没有印象有病毒攻击没分配盘符的,攻击BIOS的熊猫烧香,勒索病毒加密文件。真的想放心,很早以前政府机关里流行过硬盘切换器,自己有点动手能力做个SATA电源切换也差不多。如果切换不是非常频繁,光驱位硬盘抽取盒非常适合不共享资料的多系统。

网友:
确定不是因为遇到流氓了、?

网友:
数据定期备份到外部存储,定期建立快照

网友:
不用的硬盘断开数据线或者在电源线上装个开关(曾经这样保护过AV),这样百分百安全,你这样理论上99%的安全。

网友:
我喜欢多配一两台主机所以旧电脑如果没有坏还是留着当备用机还可以备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