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邦机电YKB120;草率了,排油烟机以为启动电容问题,白买个电容~

楼主(2022-02-02):
没带万用表。
通电有嗡响,拨动扇叶可转。。。
换电容没灵,电机绕阻烧了吧?没拆过马达。。。

网友:
不是启动电容坏了,就是启动绕组断了。。。

网友:
没什么好说了,直接换电机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铝线的

网友:
过年了 换个机子吧

网友:
两个档都嗡嗡响的话估计是电容绕组开路了。

网友:
不用万用表测,靠猜修电机?

网友:
你不买电容,怎么知道电动机坏了……

网友A:
量一下启动绕组是不是断路了,蓝线那里有个电阻,也有可能是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
换电容没灵的话,估计就是电机自己的问题了

网友:
电机里的温控器坏了

网友:
换下的电容2根引线插220v电源后再短路一下,如果“啪”的一声就证明它没坏,同样也可以以此法判断新买电容好坏。

网友:
估计就是启动绕组断了,偶在落地扇上遇到过

网友:
可以测量电容的容量呀

网友:
以前家里的洗衣机脱水不行了,以为是电容,买了换上,不行,原来是编程齿轮那里乱了

网友B(2022-03-06):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启动绕组是不是断路了,蓝线那里有个电阻,也有可能是那个电阻坏了。 ...

应该是温度保险丝吧

网友C:
电机线烧坏的少,看看是不是电机里的温度保险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线烧坏的少,看看是不是电机里的温度保险烧了

科邦机电YKB120;3000元吸烟机马达也铜包铝线?国人骗国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622-1-1.html

拆了,点机铝线接头处烧糊的明显,处理重新接线后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温度保险丝吧

科邦机电YKB120;3000元吸烟机马达也铜包铝线?国人骗国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6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