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热水器清理污垢叫了美的售后,直接就是放水换棒,就这,我都会整

楼主(2022-02-02):
用了三四年,想清理下污垢。叫了美的售后,直接就是放水换棒,就这,我都会整了,还需要花钱叫你们,想加点钱让他们拆下内胆,看下有没有成块的污垢,他们说就这样就行了,死活不同意。

大佬,问下,电热水器有必要拆下内胆看看嘛,我看到网上有些清垢视频,里面有那种成块的水垢

网友:
售后就是这样,怎么省事就怎么来,还不少收费

网友A:
售后没错啊,排污口的堵头就是镁棒,官方清污垢就是打开排污口排出污垢,至于能排多少是多少,良心点的售后打开排污口还会打开进水阀再冲下,要深度清理内胆要么加钱让拆下来打开侧盖清理,要么省钱自己动手

网友:
现在的售后都这样

网友B:
水质咋样,我家水质就特别差,水龙头什么的,两年左右就被水垢堵的不顺畅。水质可以的话,应该不会出现那种大块的吧。

网友C:
里面是否有那种成块的水垢处决于温度,当温度高于60度时水垢形成加速,就像那种挂烫机,使用自来水只需一个月里面全部是泥沙和成块水垢。电热水器没有必要拆下内胆看,因为质量再好的电热水器它的使用寿命不超过十年,当然十年后很少坏掉,而是热效率降低,密封性能降低甚至出现多处渗漏的现象。

网友:
我这的售后都是用个泵往内胆冲水,效果也可以,不建议拆,拆来了问题多

网友:
内胆内肯定很多水垢,特别是加热器上,建议拆开侧盖,取出加热器清理,不但能提高热效率,还能延长加热管使用寿命。

网友:
其实差不多,带个细喷头象征性往里面喷喷能提高客户满意度。
如果要拆开要加钱,然后还容易漏。

自己弄可以排污后装好,不要接热水管(排空气),冷水管进柠檬酸或者白醋,半桶水泡一小时,二次排污。有一定效果,自己心情好。

网友D:
看水质好坏吧。如果镁棒腐蚀严重的说明水质差,才有必要拆开清理,不然就没必要了。

网友:
电热水器的说明书中都有,根据当地水质情况,每1~2年检查一下镁棒,到子刻度就换新,这样就能保证内胆不结垢。你想自己清洁也可以,设法加入柠檬酸,加满水,再加热到到80度左右,搁置1~2小时(时间长一点更好),然后拧开镁棒处放水(这样避免可能的块状水垢堵阀件)。你看这样烦人不?所以,现在所有电加热器都安装镁棒,通过牺牲镁棒,让钙离子无法在电热水器内壁结垢,定时检查更换镁棒就行了。只是大多数用户都不会认真看完说明书,很少有人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去保养操作。结果花冤枉钱。

网友:
      平时热水温度不要设得太高,我设置在50度这样,这样水垢就很少的,我过了一年再放水,水也是微微黄一点而已,没有什么水垢的。温度越高,水垢越容易产生。

网友:
从缸体拆下进水管,往进水管里灌满柠檬酸后拧上,开花洒几秒钟,让水把柠檬酸冲进缸体,加热半小时后排出,如此几次就能光亮如新,成本低操作方便

网友:
从排污堵排水垢就是个笑话,水垢基本都是凝结在电热管上,排污堵放出的只是电热管上脱落的渣渣,所以必须取出电热管清理水垢才成,若结垢不厚用硬物刮除,很厚时应该用醋泡一两天自然脱落,取出电热管后同时可以彻底去除桶内水垢。

网友:
淘宝有这个卖,可以直接加一大包柠檬酸晶体进去,泡个几个小时,应该都脱掉吧。

网友:
电热水器三年了,没事干换镁棒吧。(可以做教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72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没错啊,排污口的堵头就是镁棒,官方清污垢就是打开排污口排出污垢,至于能排多少是多少,良心点的售后 ...

我都说加钱拆内胆拉,人家售后不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水质好坏吧。如果镁棒腐蚀严重的说明水质差,才有必要拆开清理,不然就没必要了。 ...

美团售后也是这么说。觉得我这边这样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质咋样,我家水质就特别差,水龙头什么的,两年左右就被水垢堵的不顺畅。水质可以的话,应该不会出现那种 ...

坐标茂名。感觉水质还行吧,自来水都不需要过滤,直接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否有那种成块的水垢处决于温度,当温度高于60度时水垢形成加速,就像那种挂烫机,使用自来水只需一个 ...

就想侧面拆开,看下里面,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