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乐信RP300收音机,放弃了。

楼主(2022-02-03):
控制板失效。用好机替换控制板,试机,调频到电台频率无声。感觉是鉴频问题。双面PCB,拆焊太困难,放弃了。

楼主:
按顺序上传出来也乱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修,总比集成模块强

网友:
这机器就是不让你修的

网友:
闲鱼,今日头条上有几个玩收音机的大神,可以尝试联系维修

网友A:
这个方案的主板调频无声应该不是鉴频问题,看似很复杂的电路,其实很多元件是短波才工作的,调频波段电路很简单。可以先从电位器开始向前级检查。25欧姆的喇叭少见。

网友:
就喜欢看修东西的视频了,可以去送修,不过收音机哪都有,还是算了吧。

网友:
喇叭竟然是25欧的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是比较好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的主板调频无声应该不是鉴频问题,看似很复杂的电路,其实很多元件是短波才工作的,调频波段电路很 ...

调频有正常的沙沙声,调到电台频率就无声了,错开0.2Mhz,有带杂音的电台声音,鉴频坏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B:
这种带中周的机器一般都是垃圾比较多了,真正好DSP机器不会有那么多乱七八糟东西了。

网友C:
中周林立,被80年代的机型整出了恐惧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林立,被80年代的机型整出了恐惧症。

单面板还可以尝试拆焊,双面的又不是表面贴装,实在没动力,补个2脚的插接元件都老费劲了,更别说拆鉴频线圈了,需要动温枪拆,补的时候还要想办法先通孔,通孔太难了。

网友:
说个不相干的,20多年前的德生R9702,当初听太狠了,音量电位器坏了,用耳机听FM立体声,音量大的受不了,刚好手头学校考试用的听力耳机的电位器外形与他差不多,遂换之,然后FM的音量就非常小,调到正台,出现立体声标识时,基本无声,中波、短波好像和以前没区别,音量调节正常。当年手上没万用表,感觉是电位器阻值不匹配的原因,但又不理解为啥中短波又好的。于是考虑别的问题,因以前有个3极管管脚碰断后,FM也是无声,收到正台也能出立体声标识,便怀疑是那个引脚脱焊,于是又慢慢打磨出引脚,飞线焊接,确认焊接成功后,试机FM还是无声(只有沙沙声)。因为3极管是SOT23—3封装,太小了,感觉可能刮引脚时,刮坏了,而当年又不懂这些丝印的意思,就放弃了。后来有幸收藏了一本德生收音机原理图,在里面找了一下,里面的R9702和我的电位器、3极管的代号对不上,又弃之,然而那次鼓捣时,狠压了一下音量电位器,FM居然出声了,然后我就确定是音量电位器阻值不匹配了,然而某宝包邮的收音机电位器还是不便宜,我能接受的价格是不超2元,又弃之。今年春节无聊,刚好想试试6206B—3.0V能不能带得动收音机,于是又捣鼓了一下,电位器换成红包撸的50K电位器,开孔让调节杆出来,热熔胶固定。锂电或充电器经过6206B降压成3伏,插入收音机的DC口,FM出声,收音机工作正常。不过感觉中波还不如短波。

网友D:
楼上说的dsp,我不懂,又百度了一下,反而后悔了。
那么是不是那种蓝牙小音箱,带收音功能的也就是dsp了?
我记得当年高级一点收音机,收到某些电台时,会直接显示电台的名字和当前播放的节目名称,只是大多数广播电台不支持这功能,我只知道南京和上海有些电台支持,我在手机上的第3方的收音机上也见过这东西,只是由于水土不服,显示的是乱码。
我有个诺基亚的古董蓝牙耳机,据说是带dsp收音机功能的,我还以为是能显示电台名称的。不能显示这东西,不就和夜市10块钱的收音机一样么?啥dsp,啥也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dsp,我不懂,又百度了一下,反而后悔了。
那么是不是那种蓝牙小音箱,带收音功能的也就是dsp了?
...

你说的是dba还是dab了…不是dsp是数字广播…

网友:
乐信的收音机,炒得比较历害

不过,看了拆机的电路图,做工也是一般

炒客威力很大啊

网友(2022-03-24):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中周的机器一般都是垃圾比较多了,真正好DSP机器不会有那么多乱七八糟东西了。 ...

错,现在好收音机都是便变频机,中周必不可少。

网友:
这功放咋焊成这样?

网友:
看板子设计得还挺费心的,应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