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电视;液晶电视护屏?一只飞蛾在夹层,拆解系数几颗星?

楼主(2022-02-03):
老人家电视,飞蛾进去厉害了

网友:
你都发帖问了,拆坏的几率高达99

网友:
我家海信的液晶电视和你的一样,飞进了一个虫子。不开机时看不见,只要屏幕一点亮就能看见。水平不到家,不敢拆啊·

网友:
杀虫剂伺候

网友:
再抓一只母蛾子引诱他出来

网友:
如果是保修期内可以问问厂家是否保修因为屏幕密封不到位呀

网友:
我家的长虹60G3还在保的时候也进过蚊子,售后来拆的,超简单,就是一定要有一张比电视屏幕大的桌子,铺上一层软布(我用的是床单),然后开拆,后壳拆1/3了拆铁背板,到屏幕时用两个带铁环的小吸盘吸住左右各1/3处(上下根据你虫子在屏幕的上下位置调整),尽量使屏幕和面板之间的角度别超过20°,两铁环穿一根棍子,慢慢提棍子中间,等屏幕提起来一点点后用不起毛的纸轻轻去把虫扒拉出来就行,千万别吹或者用吸尘器吸。

网友:
像是厂家泡棉密封没做好,过保修期先凑合看,初次维修担心屏幕拆碎。

网友A:
拆解指数五颗星(满分五颗),极有可能会拆坏。话说虫子是怎么进到那里去的

网友:
放些啥香的好吃的引飞蛾自己出来

网友:
真的密封做的不好

网友:
没拆过的还是建议过完年找那些电子市场修电视拆电视的给整,这个没拆过的拆坏几率很大,超过27的一个人都不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解指数五颗星(满分五颗),极有可能会拆坏。话说虫子是怎么进到那里去的 ...

拆碎指数满天星

网友B:
进背光了,是怎么飞进去的?

网友:
没事,进过第一只就会进第二只,等装满了再一次性拆。

网友:
业余徒手换过47寸背光的的路过,胆大心细放心搞没有那么难

网友:
国产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背光了,是怎么飞进去的?

古有飞蛾扑火这一说,今有飞蛾嵌背光,   一切都是由于飞蛾的向光性

背光模组里面有好几层,可能有比较松的层

网友C:
我的42寸长虹曾经也进过一只飞蛾,在屏幕里面爬来爬去,后来自己又爬走了,其实不用拆,开机长时间烤就好,等它烧干了,自己就掉下去了,如不动轻拍屏幕让它掉到屏幕外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2寸长虹曾经也进过一只飞蛾,在屏幕里面爬来爬去,后来自己又爬走了,其实不用拆,开机长时间烤就好, ...

熱心會員 可惜。。绒毛痕迹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