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有懂音响的朋友吗?一台声艺SPIRIT FOLIO Soundcraft 调音台,请问哪路是音频输出?

楼主(2022-02-03):
如题,不太懂音响设备,左边这些1-12路貌似是输出,右上角像是音频输出,可是不知道哪路?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MNTR monitor监听输出
PHONE 监听耳机
MIX L MIX R 混音输出

其实都差不多,随便找一路,某路坏了可以换另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NTR monitor监听输出
PHONE 监听耳机
MIX L MIX R 混音输出

感谢回复,请问一下,为什么其它路都是单独调节,而9和10路是同一个音量调节,11和12路是同一个音量调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一下,为什么其它路都是单独调节,而9和10路是同一个音量调节,11和12路是同一个音量调节呢? ...

那是立体声成对输入

网友:
L左,R右,白线连着的是一组。

网友:
右上方那15个圆孔都是输出插孔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
老声艺了,左面12个都是麦克风和线路输入,右面楼上的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2023-04-28):
声艺SPIRIT FOLIO Soundcraft 调音台和我用的一模一样

网友:
8路单声道输入,2路立体声输入

红色为主输出音量控制,边上还有两个小音量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