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百得的电动螺丝批怎么样,价格挺有吸引力

楼主(2022-02-03):
逛多多发现的,感觉性价比挺高啊,有没有用过的,看介绍,正反转开关在末端,不知道操作起来方便不。

网友:
毕竟也是百得的产品 这价格怎么也买不了吃亏

网友:
看到了,但是59是4件套装的。

网友:
价格还行,刚需可入,手上工具多的就没必要了

网友:
这个是压转的,没手动停止,紧主板容易打滑。有没有能手动停止带力矩的推荐下

网友:
看了某多,50左右的很多,用过的推荐个

网友:
59的不是图上得

网友:
没有扭力自停

网友:
没有扭力自停的,我都靠手攥得松紧来掌握,螺丝刀在手里一打滑就是扭力到了,哈哈,我是用单位拿回来的绿林的能工直柄电动螺丝刀练出来的

网友:
我当时买108啊

网友:
我买贵了,擦。改了按压启动,把剥线那个地方改成开关了。

网友:
前几年在JD花了100元买的四件套的,PDD这个价格很有吸引力,又买了一把

网友A:
建议加钱买带扭力自停转速2档的 或者买59那款松下7420同款 手自一体的

网友B:
垃圾,一点劲都没有,自攻钉都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钱买带扭力自停转速2档的 或者买59那款松下7420同款 手自一体的

老哥有链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有链接不?

pdd店铺 大熊工具  有一款跟松下那款一模一样 只要59 都是1n的 还有别的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d店铺 大熊工具  有一款跟松下那款一模一样 只要59 都是1n的 还有别的款

俺去看看,谢谢!

网友:
还可以吧,就是那按压开关要用力大点,力度比博世要重不少,其它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垃圾,一点劲都没有,自攻钉都拧不动

看来博世的go2性能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