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闭门器

楼主(2022-02-03):
楼道换下来的闭门器拆了看看

先放液压油

放出来的油

自制个专用拆机工具

轻松拆开

弹簧在另一头

工具箱里翻出来这个工具(不知这工具学名叫啥)

巧了大小正好能用

有工具很好拆

拆下齿轮

最后拆出齿条滑块

有颗钢珠用来控制液压油流向的(单向流通)

全家福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曾经在厨房纱窗上装了一个,结果把薄薄的不锈钢边框拉裂了,只好不用......

网友B:
(着游客钢珠)是什么东西?

网友C:
看起来也没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着游客钢珠)是什么东西?

这有颗钢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着游客钢珠)是什么东西?

是有颗钢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在厨房纱窗上装了一个,结果把薄薄的不锈钢边框拉裂了,只好不用...... ...

这玩意劲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也没坏啊~

是没坏不知道为啥要换

网友D:
换了物业才能收钱,管它坏不坏哈哈哈

网友E:
把它放到锅里煮一煮就是名菜“闭门羹”

网友F:
这玩意一般都是漏油后,没有阻尼了。好的时候是快速开门,慢速阻尼关门,坏了后,就是快速碰撞关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物业才能收钱,管它坏不坏哈哈哈

有道理、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它放到锅里煮一煮就是名菜“闭门羹”

哈哈还是个硬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一般都是漏油后,没有阻尼了。好的时候是快速开门,慢速阻尼关门,坏了后,就是快速碰撞关门。 ...

关键是没坏就给换了哈

网友G:
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用在门上门就打不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用在门上门就打不开吗?

自动关门用的

网友:
里面很小巧

网友:
过年了确实闭门了,发个帖庆贺一下闭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在厨房纱窗上装了一个,结果把薄薄的不锈钢边框拉裂了,只好不用...... ...

沙窗肯定不能用了,材料薄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一般都是漏油后,没有阻尼了。好的时候是快速开门,慢速阻尼关门,坏了后,就是快速碰撞关门。 ...

很多不漏油也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