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2246en主板,焊好闪迪15131-128g少1CE,跳线开卡提示download isp fai...

楼主(2022-02-03):
创见2246en主控板,焊好少1个ce。Sandisk15131-128g,3个芯片都一样。植球我感觉做得也可以,焊接也看不出问题。
已解决:原因是缺跳线RCE44、RCE46,粗心大意。

楼主:
重新加焊也不行,无计可施了。芯片在检测架上检测也没问题,有4ce。转接卡的金手指也用酒精擦干净了,仍然没变化。

网友A:
需要改跳线。方力的页面有提示修改跳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跳线。方力的页面有提示修改跳线方法。

加了跳线RCE44、RCE46,找到4CE了。开卡提示download isp fail(36)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了跳线RCE44、RCE46,找到4CE了。开卡提示download isp fail(36)

我自己回答吧,焊上toggle电阻就ok了,闪迪15131-128g芯片需要toggle。

网友B:
新手都这样,必须经历的阶段,很多在老手看来都是常识的东西,新手问起来人家都懒得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都这样,必须经历的阶段,很多在老手看来都是常识的东西,新手问起来人家都懒得回答。
...

是的。但无非也就是这样,一步步来

网友C:
背面的R14有时候需要贴10K,这个介绍所面页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面的R14有时候需要贴10K,这个介绍所面页没有

只有极少数大容量颗粒需要用到,解决不了的时候才用到这个跳线。这个创见主板都玩烂了,搜一下帖子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