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这个微波检测模块怎么使用?

楼主(2022-02-03):
以前捡的电子垃圾,加电5到12V都没哈反应,LED都不亮。电流固定随电流2-9毫安不动,搞不懂。

网友:
你这个LED被拆掉了啊

楼主:
后面我拆了,

网友A:
小小鸟的货?我试过能用,加电后人体感应,输出翻转低电平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鸟的货?我试过能用,加电后人体感应,输出翻转低电平好像。

有两种,一种带铁壳的可以用,这种没壳的我上电就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种,一种带铁壳的可以用,这种没壳的我上电就没反应了。

明天我找出来试下。

网友A:
这个和铁壳的那款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铁壳的那款一样的。

我又拿出来几块试了,铁壳款几十秒后就低电平了,但是这个光板的,我测试了几分钟都是高电平输出,没感应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拿出来几块试了,铁壳款几十秒后就低电平了,但是这个光板的,我测试了几分钟都是高电平输出,没感应 ...

刚看了下线路,应该是线路板丝印错了,gnd和out的位置反了。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