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保护电路该选多大的保险丝

楼主(2022-02-03):
插排10A的,配合压敏电阻该用几A保险丝合适,快断还是慢融的好

网友:
个人觉得15A的保险丝比较适合,当然是快断安全。

网友A:
考虑虚标普遍存在,10A的插排还是10A保险丝吧,不过延时式的可以允许短时的大电流冲击,免得频繁熔断换起来麻烦。

网友B:
这玩意用处不大,现在家里一般都有过欠压保护

网友:
应该用10A慢断保险

网友:
10A的延迟型保险,类似于CRT彩电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用处不大,现在家里一般都有过欠压保护

我装这东西主要是避免插插头时候有电弧啪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虚标普遍存在,10A的插排还是10A保险丝吧,不过延时式的可以允许短时的大电流冲击,免得频繁熔断换起来 ...

看了些插排拆机,发现都是set t115 10A热熔断保险丝应该靠谱些

网友C:
10A的插排建议使用10A快断保险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装这东西主要是避免插插头时候有电弧啪啪响

压敏对消除电弧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A的插排建议使用10A快断保险丝。

按理说我也觉得玻璃管那种快断的好,我看拆机插排都用这种115度热熔保险丝,不明白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敏对消除电弧没有用的

压敏换热敏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我也觉得玻璃管那种快断的好,我看拆机插排都用这种115度热熔保险丝,不明白原理 ...

手头有款插头带保险的插排,用的玻璃管10a快断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款插头带保险的插排,用的玻璃管10a快断保险。

网友:
还是根据负载确定。压敏电阻是防电网尖峰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