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 右键 -管理 总是提示 正在向控制台添加管理单元

楼主(2022-02-03):
各位坛友,新春快乐。最近闲着无聊想学点数据恢复知识,总是要用到“计算机管理”,可是每次开“管理”都很慢,而且出现两次“正在向控制台添加管理单元”,网上看了好几天,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电脑系统新装的没多久,其他运行都很流畅,不是硬件问题。不知道是不是360优化把啥给关闭了还是咋的?因为以前不怎么用这个功能也没在意。现在要反复用这个功能,每次都要很长时间才能出来,估计要15秒以上。

以上的两种方法都试验了,不行啊。

网上也有别人遇到这个问题。
现在是系统不想重新装了,因为很多软件和设置,太麻烦了,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帮忙看看是啥问题?

网友A:
安装的win7是完整的版本吗?比如MSDN

精简版的系统会有各种难以描述的问题,优化软件也慎用,有的优化方式太过激进,很容易导致出现问题。

网友B:
啥配置?近些年装的新机器上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以前的老家伙才会有,要等一会才能出管理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win7是完整的版本吗?比如MSDN

精简版的系统会有各种难以描述的问题,优化软件也慎用,有的优化方式 ...

是完整版的,以前没用这个功能,没太在意,不知道是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每次装完系统,都喜欢用360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配置?近些年装的新机器上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以前的老家伙才会有,要等一会才能出管理界面 ...

不是电脑配置问题,配置应该够用的。估计是优化造成的,或者系统版本问题

网友:
重装一次系统吧,win用久了就会有这种奇怪的问题,我的win10在非系统盘下面打不开右键菜单,重装了就好了

网友C:
还喜欢360,这是毒药吃上瘾了?最好的优化就是每几个月重新装一下。4700MQ我正在用,跑win11毫无压力。

网友:
奇葩问题
用到控制台里哪个模块了
直接调用
不经过控制台不就好了

360名声这么臭 搞不明白那么多人用

网友D:
devmgmt.msc 设备挂管理器

C:\Windows\System32\devmgmt.msc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vmgmt.msc 设备挂管理器

C:\Windows\System32\devmgmt.msc

我是要用“计算机管理”里边的“磁盘管理”,虚拟磁盘用

直接在控制面板里面打开也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喜欢360,这是毒药吃上瘾了?最好的优化就是每几个月重新装一下。4700MQ我正在用,跑win11毫无压力。 ...

主要是习惯了,功能比较全面。平时优化、删文件、清理垃圾用用。开机不启动

网友:
diskmgmt.msc

同样在这个位置
C:\Windows\System32\diskmgmt.msc

桌面新建快捷方式 直接在浏览栏 年贴 diskmgmt.msc 就行

或者 win键 r键 粘进去diskmgmt.msc 回车就能运行
或者win键 x键 试试
win10是直接能调出常用系统工具
win7 好像是不是

网友:
建议重装,这配置可以用W10了

网友E(2024-04-13):
试试这个

重建本机映像 按Win+R打开的运行对话框,输入以下命令: %WINDIR%\Microsoft.NET\Framework\v2.0.50727\ngen update 在64位计算机上,还需输入以下命令: %WINDIR%\Microsoft.NET\Framework64\v2.0.50727\ngen 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

重建本机映像 按Win+R打开的运行对话框,输入以下命令: %WINDIR%\Microsoft.NET\Framework\v2 ...

谢谢坛友,我有空试试

网友:
确实早就遇到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目前只能等它慢慢出来

网友:
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
我用过这个办法,已经弄好,大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