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相当奇葩的星鼎排插螺丝固定方式

楼主(2022-02-03):
老丈人家拜年看到一个排插的进线护套破了,想给它处理一下。结果你看吧:

碰到异形螺钉很不爽,我碰到的哪只是异形螺钉那么简单?它直接就是4个铆钉(我看不出有可旋转拆卸的可能),你看这大年初二的,骂娘都不好意思。
大伙儿看看,这个怎么拆?

在这儿给各位坛友拜年了!

网友A:
您这最后一句话不好读啊

网友B:
亮点在最后啊?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给老丈人!要大气!

网友C:
看了最后一句得给红包吧!不过按山东的规矩得先磕一个再给!{:013:

网友D:
输入法还是不要带联想啦

网友E:
只能用断丝取出器了

网友:
还修什么,至少给买一个新的,一个不够,10个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最后一句话不好读啊

不好意思,误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点在最后啊?

不好意思,误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最后一句得给红包吧!不过按山东的规矩得先磕一个再给!{:013: ...

虽然是误笔,有红包还是会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法还是不要带联想啦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用断丝取出器了

这个不是断丝了,厂家直接就是用的铆钉。
看来要拆开只能用钻孔法了

网友:
第1次见这种螺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断丝了,厂家直接就是用的铆钉。
看来要拆开只能用钻孔法了

这个不是铆钉,就是这样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铆钉,就是这样的螺丝。

看端头挺平整,当初怎么拧进去的

网友:
一次性防拆螺丝,安装前2段结构,用力拧紧细槽扭断,螺丝部分留在插座。尝试用电磨直接切开。

网友:
估计是倒刺结构的 装配时候直接压进去

网友:
一点一点的还是能够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