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双变压器正负输出电路

楼主(2022-02-03):
双变压器

正负输出接1.2k负载电阻

输出电压

再并1.2k电阻,负载即0.6k

输出降到15.5v

正电压

不平衡负载,负电压端0.6k,正电压端1.2k

负电压增加一些

正电压也提升了

网友A:
研究节点电流定律?

网友B:
不知道长时间待机发热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节点电流定律?

研究运放电源吧

网友C:
你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本来就是双输出的,单个就能搞正负输出。并在一起用是想增加功率?两个变压器加起来输出功率才1W,做音响前级都嫌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本来就是双输出的,单个就能搞正负输出。并在一起用是想增加功率?两个变压器加起来 ...

电流不够啊,没办法

网友D:
为了这个双电源,奸奸同学也是拼了

网友:
长时间待机发热量比单独一个多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长时间待机发热不

好像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这个双电源,奸奸同学也是拼了

爱拼才会赢嘛

网友:
这个变压器很眼熟,好像在哪见过

网友:
研究双电源改造?

网友:
这电流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