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爆了,我家海康录像机再次换电容

楼主(2022-02-03):
我家的海康监控录像机,以前换过一次电容,今天打开看看,电容又冒泡了!拆几个旧电容,16v都换成35v的!换完后摸摸也没发热呀!看看以后还冒泡不

网友A:
有些地方要用高频低阻的电容,否则可能换了也用不久

网友:
这是什么时代的录像机了?

网友:
好像很古老

网友:
要换那种绿壳的电容。黑壳的是普通电容。

网友:
还会再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地方要用高频低阻的电容,否则可能换了也用不久

我摸摸也不热呀

网友:
我认为和耐压无关,换低ESR的或者固态的,可保永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摸摸也不热呀

按说不热就ok

网友:
挺老的产品了

网友:
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哦,电源有问题电容容易坏

网友:
杂牌电容有耐压虚标的

网友:
和温度有关,夏天那么热

网友:
怎么还有RF射频口,是不是放错图了

网友:
楼主没图片的文字描述,下面几张图片是电视的主板,料板来的,拆电容。HK的DVR/XVR/NVR主板只有小小的一片,不大。

网友B:
可能是这个DC-DC的频率太高了,看那个电感的大小,估计开关频率在400Khz以上
换35v的也作用不大,不是耐压的问题
必须换那种补品级的进口电解,或者直接上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这个DC-DC的频率太高了,看那个电感的大小,估计开关频率在400Khz以上
换35v的也作用不大,不是耐压 ...

是发热吗?我换体积大一点的是不是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这个DC-DC的频率太高了,看那个电感的大小,估计开关频率在400Khz以上
换35v的也作用不大,不是耐压 ...

其实完全不太需要换那么好的,,猜测可能是mlcc电容老化了,,换掉贴片的电容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电脑主板有很多16V

网友:
建议查一下录像机电源,如果电源不好电容死的快。
包括摄像头电源也要查,会通过视频线引入杂波,但有时视频信号不明显有干扰,但对主板电容是个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