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德生PL-757A收音机不开机液晶屏不显示故障

楼主(2022-02-03):
德生757A收音机经常插电不亮屏,需要复位才亮,亮屏后一切正常,仔细研究电路,疑似开机开关稳压稳定性不好导致,就是Q20,Q21,Q22组成的电路,测试正常时电压为3V左右,遂拆掉3个晶体管,换了个ams1117-3.3电路板。测试一切正常,再没有开机不亮的情况。因1117-3.3需要电压大于3.3V以上才能正常开机,也保证了电池电压不会过低。原机电路电压在2.8V左右仍能开机播放。以前看过有大神发表的维修贴,此为757,757A通病,但从灯线引电的思路是错的,把开机整繁琐了。贴一张757,757A对比图。其实就是757少了法拉电容,换电池需要快速搞定,757A可以慢慢换。其他完全一样。但要说明的是,虽然757,757A使用的是同厂同品牌同尺寸喇叭,但757A的声音要单薄得多,喇叭厂提供的喇叭质量变差了。

楼主:
看PCB,757其实有法拉电容安装位,有757的朋友,可以买5.5V的法拉电容+个D13,自己装上,买那种双脚并列,像普通电解电容那种。保证换电池的时候CPU不断电就可以了。

网友A:
谢谢分享,电容多少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电容多少F

电路图上有0.047F。我觉得大小不重要,体积越小越好。从电路分析,电压3.3V的法拉电容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好像更贵。

网友B:
已经改了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改了锂电.

没必要改。现在有14500的锂电池,一颗电池配两个占位桶就搞定。改了1117后,再查查1622电压范围。如果超过9V,上两颗14500也是可以的。查了一下cd1622cb的datasheet,峰值电压8V,装两个14500有点勉强哈。不过应该还是能用。

网友:
我姥爷也有一个 最后坏是按钮失灵 音量调节的旋钮也脱落了 现在看来还能拯救

网友:
我有两个,其中电容爆了,腐蚀很多,飞线了

网友:
之前还想买的机器之一了,看到拆机分享后果断放弃了。

网友:
我的757A去年回娘家了,调频,鉴频线圈,中波,天线,电位器,喇叭,照明灯都换了,灵敏度和当初刚买的时候一样。

楼主:
今天3个电池不能开机了,测试电压每个在1.18V左右,把电池换到757上听,能开机,但有杂音,显示电量低。说明用1117-3.3V做稳压是符合要求的,如果觉得过不去,可以尝试把1117-3.3换为2.85吧。

网友(2022-05-13):
我的PL757是开机不亮屏,最终是红圈里的这个电容漏电。感觉这一块的电路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2022-07-13):
这部分电路我分析是震荡经过D11整流获取调谐所需要的升压,有谁指教一下这个红框K118场效应管的作用和原理是什么?

网友:
收藏了,也许用的上。

网友(2024-05-16):
当年想买太贵,现在觉得用不到了

网友:
加一个14500的锂电池可以完美用

网友:
这个蓝色电容是德生的祖传爆浆电容,我大学时候买的BCL2000里面也是这个电容,全部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