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小白求教NW866颗粒该上903还是3267

楼主(2022-02-03):
最近撸了块2246en+双贴NW866的64GB固态盘,废了点功夫把三防漆给清干净了
经查询,是镁光的M84C的颗粒,和热门的NW711同一系列。因为容量太小了,想着用来做个U盘好了。
现在有一些疑问,没搞清楚不敢上TB买板子:
1、软件查询出来,所谓的通道:2,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和利用?我查了好久都没有帖子给说明白的。
     我的理解是颗粒上有两组的控制、io接口,假如上多通道的SSD主控,那么可以当成两个独立颗粒来用,SSD主控的每个通道控制颗粒内的2ce,
     所以上903主控板的话,单颗粒应该能做成2ce/双通道,双颗粒应该能做成4ce/双通道,但问题是903板子上的Flash焊盘都做了双通道的设计吗?
     然而看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219,903+NW428就能实现单颗粒做成2ce/双通道。
2、看了这么多帖子,总说903速度快,但是发热大;另外稳定性没有3267AE好,所以我想着还是上3267AE。
     疑问是,3267AE是单通道主控,3267AE+双贴NW866的话,能做成4ce/单通道吗?能识别出全部的64GB容量吗?(就是会不会只能识别到一半容量呢?)
     好像又得绕回到颗粒的通道:2这个问题上。
     看到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7160,3267AE+PF29F32B08NCMFS软件识别到的是2ce/单通道,但是能识别出全部32G容量。

     写到现在,总的疑问就是ce、通道、die,这几个参数究竟是怎么相互关联的?怎么利用?和能否识别全部容量有什么关系没有?
     先多谢大家,请解惑!

网友:
903 3267都能做看你喜欢了

网友:
看你自己了,要速度就上903,要稳定就上3267

网友:
好颗粒上 903一样稳定

网友:
nw711搭配3267,3271,903,2246,6989,917,都整过,只要想折腾,一样一个,双贴128的话,只能903,2246和6989双贴板

网友:
这个可以上903或者3267双贴,只要所有颗粒ce数加起来不超过主控支持的ce数一般可以。
顺便问一下你这盘哪整的

网友:
上3281,有4K

楼主:
感谢各位跟帖,这下可以放心开搞了。
手上就这两颗粒,不折腾了,不追求速度,3267稳就好,刚好4CE。
@萌新求带 项目样机的剩余物料,定制物料,专用接口,公司还有256、512 SLC的定制物料,不过没去撸
@klrm 我查了3281AB的dbf和ffw文件,没能支持吖?虽然口水3281有4K,下次再搞大S的B16A的3281好了

楼主:
交作业了,话不多说,上图,
最后两张拷贝是在win10下,其他测试都在win7
奇怪就就是chipgenius识别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