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如何能较准确测试笔记本无线网速?

楼主(2022-02-03):
测无线网速, 我是电信宽带,www.speedtest.cn测的速度比网速测试 - 宽带测试 (bmcx.com)测的速度高4倍多,差别太大,多次测试,都是很大差别,请问哪个比较准. 有没有测得准的在线测速网站,或者有什么软件测速较准,谢谢.

网友(2022-03-10):
场景先说清楚啊,测速网站也要看你连的那个测速网点,都有误差的,单要测无线网卡的速度,如果是wifi的话就最好内网烤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