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怎么知道USB无线网卡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2-02-03):
不拆机的情况下怎么知道USB无线网卡芯片型号?
我用aida64没找到具体看哪里有标明芯片型号

网友A:
当然是通过usb编码了,在linux常用lsusb指令
在win下直接用芯片精灵了。
然后来这里找,有点更新慢
http://www.linux-usb.org/usb.i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通过usb编码了,在linux常用lsusb指令
在win下直接用芯片精灵了。
然后来这里找,有点更新慢

谢谢,Linux下是不是认识比较准确和快速?还得装个linux?具体要求哪个版本的?Ubuntu、centos行吗?

网友B:
PID和VID直接就可以识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和VID直接就可以识别的啊

好像不行,根据PID、VID搜不到

网友(2024-06-02):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通过usb编码了,在linux常用lsusb指令
在win下直接用芯片精灵了。
然后来这里找,有点更新慢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