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屏神器好用吗

楼主(2022-02-03):
想买个手机投屏器,投屏软件太卡,看网上的投屏器,不用网络,难道是蓝牙传输?不知道卡不卡?麻烦问下

网友:
不如买个50元的运营商盒子,也能投屏

网友:
我以前也想买,还是没买。还是用盒子投屏靠谱。手机可以脱机

网友:
用过爱奇艺的,苹果手机很好用,安卓的差强人意

楼主:
刚才用uc浏览器看了下,投不上去。电视,天猫魔盒都投不上去。乐播太卡了。

网友A:
安卓盒子装个软件就行了,和投屏器一个效果,投屏器也是类似方案,另外说下这是走WiFi通道的,同屏延迟太高不稳定还卡顿,5g wifi也一样(基本也就ppt这类要求不高的应用场景,看视频不行,玩游戏更不行),主要用投屏(所谓的息屏播放,就是推送一个视频网址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盒子装个软件就行了,和投屏器一个效果,投屏器也是类似方案,另外说下这是走WiFi通道的,同屏延迟太高 ...

您好,请问一下,是不是用线连接的比较流畅?

网友B:
这个投屏神器相当内置一个投屏软件hdmi供电的/兼容性差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投屏神器相当内置一个投屏软件hdmi供电的/兼容性差得很

嗯,现在考虑用线连接的看看

网友:
现在好像很多电视机都带投屏功能的。

网友:
投屏器,有个Ezcast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