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成了电火花打孔机

楼主(2022-02-03):
做变压器点焊机由于过节原因搁置了,今天得一有一点空通电试试,不曾想没压紧在厚0.4的刀片上打了个洞
一个电极固定住,另一个松,火花四溅一下一个洞,再来一下还可以扩大
于是想,这不是个很好的电火花机吗?
当初做电火花打孔机手动进给那个慢 啊,这东东不就是高效的电火花打孔机嘛,专啃硬金属,擅长薄板,大孔多打几下,方孔扁孔控制好了都可以做
,紫铜电极消耗不明显,建议操作时戴护目镜,虽然火花都是水平方向射出

网友:
刀片和锯条好像太硬,实验点焊效果不合适

网友A:
打胡乱说,电火花机是非接触放电,电蚀金属。点焊机是电阻焊,原理都相去甚远!!!

网友:
电火花的美感没找着

网友:
你这是意外收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胡乱说,电火花机是非接触放电,电蚀金属。点焊机是电阻焊,原理都相去甚远!!! ...

楼主说的就是没压紧的情况下.那就是一个点连接工件,一个点轻微接触工件.
由于电压较低.所以能产生通路.
原理上和电火花没太大差别吧.唯一区别在电压高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就是没压紧的情况下.那就是一个点连接工件,一个点轻微接触工件.
由于电压较低.所以能产生通路.
...

原理不一样  就像电焊机和电阻焊机 不一样的原理 电压  电流 放电方式都不一样
电焊机 靠电弧放电  加热熔池 焊接金属 电阻焊 靠电阻放电 加热金属 焊接 电火花是靠电蚀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理不一样  就像电焊机和电阻焊机 不一样的原理 电压  电流 放电方式都不一样
电焊机 靠电弧放电  加热 ...

我认为楼主的意思是点焊机的变压器可以改装成电火花的电源部分。
并不是说用电阻焊的方式来实现电火花的功能.

网友:
我在点焊不锈钢杯和不锈钢蒸屉把手的时候,都打穿了一个孔,其它点还是比较好的,打孔的是不是没压紧的原因?

网友D:
高电压才可以产生非接触间隙放电,这样的高温当然会烧穿金属薄板,压紧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产生电火花了。楼主的点焊机就是这个原理,但是对于厚一点的金属板,还会不会有这样威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楼主的意思是点焊机的变压器可以改装成电火花的电源部分。
并不是说用电阻焊的方式来实现电火花的 ...

电阻焊和火花焊用的电压差太多 所以 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电压才可以产生非接触间隙放电,这样的高温当然会烧穿金属薄板,压紧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产生电火花了。楼 ...

  实测在厚铁上慢慢啃也可以的,每次放电溅出来一些火花,留下一个小坑,貌似并非焊点处的金属熔化后由于表面张力形成的坑洞,而是融化的金属被“吹”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阻焊和火花焊用的电压差太多 所以 没法用

变压器改次级不是很轻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改次级不是很轻易?

这个  要是想两种功能切换  好像不容易   再说 电火花是不是需要方波我不懂

网友:
有点意思,不过没明白

网友:
图01-电火花加工原理 -
电火花加工原理如图所示,加工过程在液体介质中进行,
放电间隙空载时,直流电源通过限流电阻对电容进行充电。

当电极和工件之间靠近到介质击穿距离时,就会发生放电,
放电区域瞬时产生高温,使工件表面局部融化抛入介质中,
融化飞溅物质迅速冷凝为黑色小颗粒,并被液体介质带走,
因此工件表面的金属物质由于被蚀除而形成微小的凹坑点,
由于电容储存的电量被释放完毕,火花放电就会自行停止。

此时电源通过电阻重新给电容充电,当电压高到一定程度,
又会击穿介质产生放电,虽然每次放电蚀除的金属量很少,
但是每秒有成千上万次脉冲放电,就能蚀除比较多的金属。

所以在电火花加工过程,可以看到放电间隙冒出大量黑水,
并听到密集的爆裂声,在不断重复放电的过程中,
工件表面不断被蚀除,如果电极不断向工件进给,
就能在工件上加工出与工具电极形状相似的型孔或型腔。

RC弛张式脉冲电源
RC弛张式脉冲电源主要由直流电源,充电电阻,和放电电容组成,
利用电阻、电容充放电过程,反复击穿介质,形成振荡脉冲。
这种电源结构简单成本低,但脉冲频率受放电间隙状态的影响,
导致脉冲频率不稳定,一般在300-10000Hz之间变化。

R值或C值增加振荡频率下降,R值或C值减小振荡频率升高,
在一定范围内C值越小,脉冲能量越小,加工的表面光洁度越高。
反之C值越大,脉冲能量越大,加工的表面光洁度越低。
最大加工功率与R值成反比,R越小加工电流越大,加工速度越高,
电阻除了起振荡作用,同时还兼有短路保护的作用,防止电源过载。

网友(2022-12-29):
点焊机变成了打孔机了,厉害。

网友:
炸花机,烧得太厉害了

网友:
点焊机变成了打孔机的原因是没有压紧或电流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