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询问东成12v工具改用18v电池的危害

楼主(2022-02-03):
我改了几个东成12v电池
改装成了18v4a的电池
现在使用起来动力非常足
就是有的电钻火花大
我主要是打燕尾丝 是点按 不是连续转 会不会烧电机啊 以前给16v电钻用24v电池 用了几个月就坏了 可能是碳刷磨没了 也没研究就闲置了
东成启子机换的这款电机 用12v电池转速低 查询电机规格发现此电机支持20v才想改电池的

方法就是掏空12v电池 接出正负极到18v电池组

网友A:
12V  电机用   18V 短时间没事!!!   电压提高后  转速很快  火花当然大了!  对齿轮箱磨损加快的!

6038  这款是  万宝至的     我用在 24V 电钻上   这么久都没坏了

万宝至的电机 确实好  噪音也好   这款电机 10几块一个便宜!

网友:
费碳刷,费齿轮。费换向器。总之就是提高电压寿命短

网友:
主要是齿轮箱超负荷了

网友:
加个尖峰吸收回路是不是能减少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电机用   18V 短时间没事!!!   电压提高后  转速很快  火花当然大了!  对齿轮箱磨损加快的!

603 ...

当初买不到7齿齿轮 也拆不下来坏电机上的齿轮 就直接买了7齿电机 花了我45元
花冤枉钱了

网友B:
虽然直流电机的工作电压范围并不是那么严格,但电压跨度还是大了些。如果手头有4串锂电池的保护板和充电器,改用16.8V的电压基本就能兼顾了。
不过如果是用来作为挣钱的工具,性能满意的话放手用就是了,大不了下次换电机,又不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直流电机的工作电压范围并不是那么严格,但电压跨度还是大了些。如果手头有4串锂电池的保护板和充电器 ...

职业的 天天打彩钢瓦
手里好几个18v的东成电钻 扳手 嫌沉 现在小钻大电池 轻巧有劲 很满意 就是要做好换电机的准备了

网友C:
加个pwm调速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pwm调速器看看

赚钱工具 就是想暴力 还想找更暴力的电机替换一下 打彩钢瓦速度够快才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pwm调速器看看

开关本来就有pwm调速功能

网友:
这是要电机命的节奏

网友:
RS550是否支持18V 你要去马步奇电动机官方网站查数据 这种规格的电动机生产厂家很多 参数不一定一样的
请看我的个人签名 邀请您来聊天

网友:
这个通俗点讲就是让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吃伟G干那活啊。

网友:
我一台杂牌的改了,不知道怎么形容,其他问题不严重,就是钻头档没了!拨到钻头档还是打滑。只能当电批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