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品赛A3充电日光灯

楼主(2022-02-03):
两年前从本坛撸来的,感觉不怎么亮,拆了,内脏不要了,留下外壳用来改装。

网友:
看到日光灯,还以为是亮棒

网友A:
应该有控制板和换挡芯片,最好测试有没有4点2伏充电截止。

网友:
这玩意还能当手电筒用?

楼主:
里面就一节18650供电,而且这灯亮度不如3瓦的充电台灯,手电筒不是强光LED灯珠,打算改装。
春节前已经在本坦撸了灯板,等春节后快递恢复运营,再买个12V驱动板(适当调低电流,减少发热),改成3节18650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控制板和换挡芯片,最好测试有没有4点2伏充电截止。

控制板拆下来可以改装充电小夜灯,反正小夜灯的亮度要求不高。

网友:
从坛友手上收了一个,改成单按键启动了,效果好的不行。平时下楼带着还能防狼。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就一节18650供电,而且这灯亮度不如3瓦的充电台灯,手电筒不是强光LED灯珠,打算改装。
春节前已经在本 ...

加一个升压器就行了,升12Ⅴ。

网友:
不亮? 把LED的限流电阻改一下,应该会有些效果,就是发热高很多,续航也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