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雷布斯”的红米K30 Pro

楼主(2022-02-03):
两年前买的K30 Pro电池不怎么耐用了,拆开更换(只更换电池不需要完全拆解)。顺便让大家看看升降摄像头的机械结构。

网友A:
这个螺杆让我想起了光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杆让我想起了光驱

光驱是通过齿轮弹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驱是通过齿轮弹出吧

激光头组件是用步进电机和螺杆驱动的

网友:
和之前拆过的vivo还是oppo大同小异
话说我貌似手机的前摄就没用过

网友C:
几年了换两块电池了都

网友:
这个小滑台我印象里有个淘宝卖家那里有

网友:
图片我收藏了,正好我也用这个型号的手机。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驱是通过齿轮弹出吧

我说的是移动激光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年了换两块电池了都

什么电池好?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