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022了,还是单线程处理

楼主(2022-02-03):
突发感慨,复制文件吧,小文件几十kb的都是一个一个复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点击一下就能完成,大文件倒是能满速写入,这是内存写入通道不够吗?是控制器的问题?

旧CPU单核上不去打开程序要等挺久的,双11入的intel 12代,全核心5G以上,单核5.4G,这才能秒开程序,体验上指哪打哪,但这是靠单核来获得的性能,多核就只是围观的吗?

复制个游戏,免安装6G左右,大部分是小文件,10kb左右的,花了半小时,洗完澡还得等,看了下还是一个一个复制写入,0.5秒一个

u盘jd买的金士顿TLC 64G,几十块跟我几年前买的DIY MLC 性能差不多,关键价格降太多了。。
现在diy时代过去了。。
还有MLC的,存几年的小文件有两个居然打不开了,这让我对MLC的可靠性很怀疑,或许是DIY的颗粒问题。。HDD的320G  12年存放的没使用放一段时间了里面文件还是没问题。

网友A:
批量复制文件找FastCopy,尽量使用打包的格式传输文件,现在很多管理器支持压缩包穿透,特别是ZIP包

MLC问题找硬件供应商,压缩包支持修复的,RAR一般以3%的修复TAG进行数据完整性修复,体积大点,但是很可靠

至于机械盘为什么不会丢数据,强磁材料要退磁起码十几二十年,或者被强烈磁场影响,所以机械盘、磁带这种磁存储材料是目前备份数据的首选

网友:
U盘的4k速度就这样,不然要固态u盘干啥,存储颗粒不适合数据冷保存,如果很久不通电,电荷会慢慢跑光,文件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复制文件找FastCopy,尽量使用打包的格式传输文件,现在很多管理器支持压缩包穿透,特别是ZIP包

MLC问 ...

关于修复压缩包RAR的,上个月刚好试了下,尝试几次还是解压不了就不了了之。。
打包文件再传输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B:
瓶颈在磁盘那,关CPU啥事
你就算所有核心全用也还是在一块盘上读取,再快能快到哪去,更别提小文件的4K性能问题了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楼主说的是单身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瓶颈在磁盘那,关CPU啥事
你就算所有核心全用也还是在一块盘上读取,再快能快到哪去,更别提小文件 ...

是的,的确卡在IO上了。
之前我做了个文件粉碎软件(原理就是找到文件位置,填充垃圾数据),做了个测试,软件使用单线程和多线程模式速度一样,设置CPU亲缘性尽量让软件处于并发模式也没有改变。单一软件使用不同CPU核心运行多个样本还是差不多的速度,说明CPU不是瓶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修复压缩包RAR的,上个月刚好试了下,尝试几次还是解压不了就不了了之。。
打包文件再传输也只能这样 ...

压缩包修复要用压缩格式自己的软件做一次修复,比如你用WinRAR做3%修复记录的包,放在不稳定媒介解压压缩包有损坏的话就要用WinRAR的修复功能,有单独按钮的(也可以在WinRAR主界面按ALT+R直接启动),修复过后的压缩包才是可以用的包,不是说你做了修复记录进去就可以直接解压,这个百分比修复的数据块跟在数据包尾,默认不会调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修复要用压缩格式自己的软件做一次修复,比如你用WinRAR做3%修复记录的包,放在不稳定媒介解压压缩 ...

rar默认是不加修复记录的,一般人也是不会去做添加恢复记录的,只有遇到过rar解压不了才会去了解原来修复还需要添加恢复记录才行

顶多运气好能修复几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ar默认是不加修复记录的,一般人也是不会去做添加恢复记录的,只有遇到过rar解压不了才会去了解原来修复 ...

重要资料或者必须存放在不稳定设备里的必须加恢复记录然后做多重备份,目前我加的3%修复记录的包全都完整修复,现在叠瓦盘那么多,这个修复记录应该成为标配才对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资料或者必须存放在不稳定设备里的必须加恢复记录然后做多重备份,目前我加的3%修复记录的包全都完整 ...

在找个能同步电脑硬盘里的数据备份的,但不能联网,平常重要的会加几层密码打包上传百度云,反正我觉得云盘比本地存储靠谱,也方便,只要百度云不倒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找个能同步电脑硬盘里的数据备份的,但不能联网,平常重要的会加几层密码打包上传百度云,反正我觉得云 ...

FileGee,个人单机免费,云盘最烂,别问为什么

网友:
还有MLC的,存几年的小文件有两个居然打不开了,这让我对MLC的可靠性很怀疑,或许是DIY的颗粒问题。。HDD的320G  12年存放的没使用放一段时间了里面文件还是没问题。

因为NAND的芯片本质是“电容”,存在漏电问题,所以长期存放还是“物理”存储靠谱,否则需要定期做一次“加电”操作。

突发感慨,复制文件吧,小文件几十kb的都是一个一个复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点击一下就能完成,大文件倒是能满速写入,这是内存写入通道不够吗?
复制是一个很笼统的叫法,后面OS处理的事情很多,什么时候落盘、做校验、写日志等等。现在I/O处理已经支持多并发,但碎文件写入它是没法提,并且usb这种慢速操作,写一次关闭一次非常浪费。三方拷贝时是通过巨大的buffer做中转来避免多次操作,有利有弊。

另外任何时代,I/O都是非常缓慢的操作,从几86到现在12代处理器的速度都远远大于外部存储器,那么只能等。

网友D:
用fastcopy啊,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fastcopy啊,快多了。

操作麻烦了,另外并没有快多少,不如压缩再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麻烦了,另外并没有快多少,不如压缩再传,

有个取舍吧,琐碎文件不是很多,还是fastcopy快,这个并不麻烦集成到鼠标右键,也是复制粘贴。有时候能快出四分之一。几百G的文件可就快出不少了。

网友:
如果文件比较多的话,建议用镜像的方法进行复制

网友:
u盘要定时通下电,不然时间长一样丢失数据。固态硬盘也一样。